[稳压电源] TI升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3-09-10):
我用的是TPS40210,根据datasheet上的推介电路,可是mos负载一加上去mos就发烫,1A就很烫,我需要能做到1.5A以上,请问是mos有问题?能否推介个mos,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输入输出条件?
MOS管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条件?
MOS管型号?

输入9V,输出16.8V/3A,现在用的mos是si4840,但是到1A的时候mos就烫的比较厉害,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

网友A:
发热非常正常,关键是有多热。
自己测试一下效率,然后算一算损耗就可以估算温度。
SI4840 Qg太大,工作频率高,损耗太大,可以考虑降低工作频率,另外换个散热好点的封装的MOS。

网友B:
上 PCB图
实物图

网友C(2017-06-20):
应该是4楼这位兄弟说的问题,Qg有点大,造成MOS损耗过大。
建议看看这篇**,MOSFET开关损耗分析
http://power.21ic.com/poc/technical/201603/46888.html

网友D:
看看MOS管漏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