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DDR2这么拉有问题吗

楼主(2013-09-10):
LPDDR2 32bit,现在拉的线长都是1500mil,其他guideline基本上都遵守。但是间距是在无法控制,线宽是4mil,大概50欧姆不到,间距只有6mil,速度肯定是有多低跑多低,应该就400MHz吧。想请问下做过的TX们,这样是否肯定不行。
另外,选择LPDDR2主要原因是为了低功耗,其实我们对速度没什么要求。因为看着LPDDR2的电压低才选择的LPDDR2,不知道LPDDR2的功耗是否会比LPDDR低

网友A:
以前看过前辈关于DDR省电的研究,不确定是不用odt还是odt设最大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