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00内部参考电压Int_VREF是多少V?

楼主(2013-09-10):
请问Nano100内部参考电压Int_VREF是多少V?在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上都没能找到。谢谢。

网友A:
TRM_Nano100(B)_Series_SC_Rev1.06.pdf 文件的750页

网友B:
Internal Voltage reference generator Control Register (Int_VREFCTL)
bit[2]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Selection
Select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level.
This is a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refer to open lock sequence to program it.
0 = 1.8V
1 = 2.5V

网友C(2013-11-26):
个人感觉内部参考电压误差很大,不适合做精确测量。还是用外部电压参考的好点。误差可以做到1%

网友D:
楼上的建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