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关于续流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使用贴片的3014LED,之前是没有前端的二极管的,可是发现接上开关电源一端时间以后,会发生一定概率的LED击穿,用手大力按LED表面,灯有的时候就会亮一下,手松开后又熄灭了!后来我们在开关电源进电端反向并联了一个4148的二极管,客户的意见,说这样可以吸收前端感性元件的反向电压?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二极管真的有必要加么?另外 如果正常时LED回路的电流时30MA,那么这个续流的二极管需要怎么选择参数?包括电压和电流参数?   另外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不了解开关电源,如果开关电源和我上面的图结构差不多的话,当AB绕组断电以后,楞次定律不是说电流还是应该维持原来的方向么?副边看成一个电池,内部电流不是-到+么?这样怎么会产生一个下﹢上﹣的电动势呢?

网友A(2013-09-10):
1. 还要视原边开关电路而定4148
2. 你把电路断开,电流还能通过吗?就要费劲努力,就要感生高压!至于方向么,你自己推敲一下吧

网友B:
开关电源有很多种,从你的图中看不出来什么。最好把初级的结构也说一下。

网友C:
楼主LED的接法相当于半波整流,当然要承受反向电压,如果反向电压较高自然会击穿LED,LED的反向耐压可并不高。并联续流二极管可以消除LED的反向电压,但楼主接法的续流二极管本身要承受电流冲击,4148可未必行,而且白白浪费电能,将4148的接入位置改到限流电阻之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LED回路里串联一个整流二极管,整流二极管的反向耐压远远高于LED,这样就不会发生反向击穿了。
串联、并联都可以,关键是要理解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LED的接法相当于半波整流,当然要承受反向电压,如果反向电压较高自然会击穿LED,LED的反向耐压可并不 ...

那前端断电的时候 电流真的会通过4148续流么? 如果按照楞次定律,断电以后CD间电流时减小的 ,那么感应电动势必然阻止这个电流减小 也就是说电流还是从D-C,可是把DC绕组看成电池以后,电池内部电流是从-到+的,所以D端为+,这样4148还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的开关电源都是外购的,具体里面的结构我们也不清楚!我的理解就是产生反向电动势不就是与之前的相反么?可是分析过来怎么不一致呢? 谢谢大家了 说具体一些!别就打几个字,我笨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有很多种,从你的图中看不出来什么。最好把初级的结构也说一下。 ...

那前端断电的时候 电流真的会通过4148续流么? 如果按照楞次定律,断电以后CD间电流时减小的 ,那么感应电动势必然阻止这个电流减小 也就是说电流还是从D-C,可是把DC绕组看成电池以后,电池内部电流是从-到+的,所以D端为+,这样4148还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的开关电源都是外购的,具体里面的结构我们也不清楚!我的理解就是产生反向电动势不就是与之前的相反么?可是分析过来怎么不一致呢? 谢谢大家了 说具体一些!别就打几个字,我笨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还要视原边开关电路而定4148
2. 你把电路断开,电流还能通过吗?就要费劲努力,就要感生高压!至于方向 ...

那前端断电的时候 电流真的会通过4148续流么? 如果按照楞次定律,断电以后CD间电流时减小的 ,那么感应电动势必然阻止这个电流减小 也就是说电流还是从D-C,可是把DC绕组看成电池以后,电池内部电流是从-到+的,所以D端为+,这样4148还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的开关电源都是外购的,具体里面的结构我们也不清楚!我的理解就是产生反向电动势不就是与之前的相反么?可是分析过来怎么不一致呢? 谢谢大家了 说具体一些!别就打几个字,我笨 呵呵

网友B:
既然是成品开关电源那输出就应该是恒流或者恒压啊,怎么还要外接其他电路呢。

网友A:
必须自己来,否则就不要学

网友D:
换成电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前端断电的时候 电流真的会通过4148续流么? 如果按照楞次定律,断电以后CD间电流时减小的 ,那么感应 ...

别忘了通过线圈的是交变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