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assembly的里面的一些地址,如何查找到

楼主(2013-09-10):
我想查找这个里面的 比如0x800592a如何查找啊?
就是这个工程里面的disassembly的里面的一些地址,如何查找到,因为都是在不同的文件里面的嘛?

网友A:
链接时生成map文件。

网友B:
应该就是楼上的思路吧   看看先   问题  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编译器?可以直接监控内存,就像全局变量一样

网友D:
没看明白你到底想查找什么,你是想定位一个任意地址呢还是啥
如果是定位任意地址 在反汇编窗口右键->show disassembly address at  ,输入你想到达的地址就是
在map文件中的都是些带标号的有意义的地址,比如函数名啊 ,全局变量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