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直通了?

楼主(2013-09-10):
NMOS DS直通了,会不会由于栅极电压过高(电压高20V左右,但是电流很小)烧掉?
之前我主要是通电后,带了一个电机,看电流有4A左右,这NMOS可以带50A的电流,DS电压也没过载,怎么会DS直通了,有遇到过的前辈能说明一下原因吗?

楼主:
怎么整成贴了,点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有可能产生闩锁效应了. 在电机两端加些续流,吸收措施看看.

闩锁效应
   闩锁效应是CMOS工艺所特有的寄生效应,严重会导致电路的失效,甚至烧毁芯片。闩锁效应是由NMOS的有源区、P衬底、N阱、PMOS的有源区构成的n-p-n-p结构产生的,当其中一个三极管正偏时,就会构成正反馈形成闩锁。避免闩锁的方法就是要减小衬底和N阱的寄生电阻,使寄生的三极管不会处于正偏状态。 静电是一种看不见的破坏力,会对电子元器件产生影响。ESD 和相关的电压瞬变都会引起闩锁效应(latch-up)是半导体器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有一个强电场施加在器件结构中的氧化物薄膜上,则该氧化物薄膜就会因介质击穿而损坏。很细的金属化迹线会由于大电流而损坏,并会由于浪涌电流造成的过热而形成开路。这就是所谓的“闩锁效应”。在闩锁情况下,器件在电源与地之间形成短路,造成大电流、EOS(电过载)和器件损坏。

  MOS工艺含有许多内在的双极型晶体管。在CMOS工艺下,阱与衬底结合会导致寄生的n-p-n-p结构。这些结构会导致VDD和VSS线的短路,从而通常会破坏芯片,或者引起系统错误。
  例如,在n阱结构中,n-p-n-p结构是由NMOS的源,p衬底,n阱和PMOS的源构成的。当两个双极型晶体管之一前向偏置时(例如由于流经阱或衬底的电流引起),会引起另一个晶体管的基极电流增加。这个正反馈将不断地引起电流增加,直到电路出故障,或者烧掉。
  可以通过提供大量的阱和衬底接触来避免闩锁效应。闩锁效应在早期的CMOS工艺中很重要。不过,现在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在近些年,工艺的改进和设计的优化已经消除了闩锁的危险。

网友B:
G极只要大于10V就会完全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产生闩锁效应了. 在电机两端加些续流,吸收措施看看.

闩锁效应

T叔,在近些年,工艺的改进和设计的优化已经消除了闩锁的危险。这句话是不是现在的管子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G极只要大于10V就会完全导通的

工作的时候,GS>10V就完全导通,我测试DS导通是断电后进行的,也能导通,应该是烧掉了。

网友C:
1. 不会因为负载过小而坏掉
2. 没说一定是闩锁了
3. 似乎楼主测试毕,GS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不会因为负载过小而坏掉
2. 没说一定是闩锁了
3. 似乎楼主测试毕,GS没短路 ...

哈哈,专门短了一下路,再测试,发现还是短路。

/(ㄒoㄒ)/~~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不会因为负载过小而坏掉
2. 没说一定是闩锁了
3. 似乎楼主测试毕,GS没短路 ...

GS电压高,电流小会损坏吗?

网友A:
1. 把管子拆下来用万用表量,看还通吗
2. 先把电机的反电势改善了,排除外围可能,换个好的试.

网友D:
漏源间超过耐压也会导致击穿短路。

楼主:
DS间电压没有超过耐压值,还差得远勒

网友E:
感性负载,需要在负载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没有这个二极管的话,估计是MOS关断过程自感电动势击穿了MO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性负载,需要在负载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没有这个二极管的话,估计是MOS关断过程自感电动势击穿了MOS ...

如楼上所述,确实没有加续流二极管。。测试后,MOS是好的,可能是电路影响了MOS。

网友F:
一般的MOS本身应该有个寄生的体二极管,有的话不用加了就

网友G:
毎天上演可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