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求助:stc12c5a60s2测交流电压、电流存在的问题

楼主(2013-09-10):
项目组要设计一个模块,能够检测用电接口(例如主机箱插头处)的电流、电压大小,超限发出警报。通过查资料,我设计的方案是用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获取低压交流信号。目前获取的交流低电压有效值为2.1v左右(可调节,采用双电源+-12v运放电路),然后通过+-12v双电源运放加入2.1v左右的直流偏置,我测量了运放的输出,用万用表的交流或直流档测都在2.2v左右,与protesu仿真不相符,然后我把该数据输入到stc12c5a60s2单片机进行ad采样,输出结果通过发光二级光显示,发现二极管与之前的状态没有变化。我的疑惑是:1)运放的偏置电路到底是怎样的?2)stc12c5a60s2可以单极性0~5v的50Hz电压吗?需不需要加采样保持电路?  这些问题实在困扰我太久了,请各位高手帮忙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A:
R2去掉,信号直接接R5接地端,去掉R5的接地。这样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去掉,信号直接接R5接地端,去掉R5的接地。这样再试试。

谢谢你的回复,我之前的电路转换是proteus中的示波器看是0~5V的正弦波,按照你的意见改过后为2.5~7.5V的正弦波。

楼主:
怎么没人呢?是我描述得不够清楚吗?今天又弄了一天,现在整完了运放绝对值电路,protesu仿真非常不错,明天将绝对值直接输入到stc12c5a60s2测试效果。

网友B:
你描述没清楚啊,你是怎么控制LED发亮的。

网友B:
其实原来的是对的,只能输出0-5V电压。

网友B:
输出结果通过发光二级光显示,发现二极管与之前的状态没有变化
怎么控制它有变化呢?

网友B:
检测它的峰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它的峰值吗?

谢谢你的回复。我重新整理的下,我的目的是检测交流的正负峰值,用来判断是否超限。stc12c5a60s2的ad输入要求为正,请问有什么好的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