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STM32f107&f407开发板(科星F107)学习笔记基础篇(更新中

楼主(2013-09-10):
本帖为学习笔记基础篇,学习笔记网络篇的链接为:
https://bbs.21ic.com/icview-631144-1-1.html  和
https://bbs.21ic.com/icview-623849-1-2.html

写在前面的话:

      本笔记是以科星F107开发板( MCU型号:STM32F107VCT6)为硬件平台的,它集成了F103和F105的所有功能,有USB以太网接口。它拥有目前最流行的内核:Cortex-M3。笔记的工程全部是IAR6.4创建的。

我们的特点:除了学习GPIO、串口、IIC等基本模块之外,我们着重学习以太网方面的知识。涉及FreeRTOS和LwIP等。

学习笔记中涉及到的安装程序学习笔记pdf版及一些视频教程等所有的材料都会在百度网盘中逐步更新,敬请期待
http://pan.baidu.com/s/189GwD

开发板有F107和F407两款核心板,底板是通用的,产品图如下:

下面附上科星F107开发板的原理图
原理图的pdf版请下载附件

科星F107 功能指示图

硬件功能包含:

     Ø Led控制
     Ø 模拟ADC
     Ø IIC 存储
     Ø 外部中断
     Ø RTC实时时钟
     Ø 串口
     Ø Can操作两个
     Ø 485通信
     Ø Usb从
     Ø Usb主读u盘
     Ø 网络接口
     Ø Sd卡文件系统
扩展插针
     n 无线2.4G
     n 红外学习控制
     n 继电器控制
     n Tft彩屏

请关注后续跟帖,我们将陆续更新

网友A:
好帖子  学习帖子  必须要支持一个  楼主  一定要**啊   相信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子  学习帖子  必须要支持一个  楼主  一定要**啊   相信你

恩恩,谢谢,刚开始发帖,传图片,链接啥的好麻烦,我先升级下级别,后续边学变发,多谢支持

楼主: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有了我们的学习笔记和开发板,你看它还难不难???!!!

第一节   IAR6.4程序的安装

IAR6.4安装程序和**文件请在网盘下载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008452898&uk=2886683799

详细学习笔记内容请看附件

安装的视频请在网盘中下载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uk=2886683799&shareid=3205147279#dir/path=%2F2013%E5%B9%B4%E7%A7%91%E6%98%9FF107%E5%AD%A6%E4%B9%A0%E7%AC%94%E8%AE%B0%E8%B5%84%E6%96%99%E5%A4%A7%E5%85%A8%2F%E5%AD%A6%E4%B9%A0%E7%AC%94%E8%AE%B0%E4%B8%AD%E7%9A%84%E8%A7%86%E9%A2%91

楼主:
希望大家顶起来,**2天一个帖子,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也希望大家指出来,一同进步

网友B:
很好的学习帖子  不错   楼主  **哦   需要跟在你后面好好普及一下这上面的知识点   谢谢楼主

网友B:
再好好顶一个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进来  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学习帖子  不错   楼主  **哦   需要跟在你后面好好普及一下这上面的知识点   谢谢楼主  ...

非常感谢,哥们,一起加油!

网友C:
好好看看   先   谢谢了   楼主    这一块   要好好钻研钻研   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看看   先   谢谢了   楼主    这一块   要好好钻研钻研   先谢谢了

多谢支持

楼主:
第二节              新建IAR6.4工程

人家都有现成的工程,我们为何还要学习新建工程呢?

比如目前大量的实例工程全是IAR5.4的,但是老板要求用新的IAR平台IAR6.4,找到的例程恰好不能在IAR6.4上使用,看来技术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最稳妥,主要也不是很难,所以这一节咱们学习一下空工程的建立。我们这里给出pdf教程和视频教程。

pdf版教程
       附件

    网盘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823938836&uk=2886683799

视频教程
            网盘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843755899&uk=2886683799

新建好的空工程文件
        附件

      网盘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854853921&uk=288668379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啊 顶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第三章   点亮发光二极管

本章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知识点
1、时钟配置
2、单步调试
3、GPIO口的配置

学习笔记的pdf版
3科星F107开发板学习笔记—点亮LED灯

源码文件
3科星F107开发板学习笔记源码—点亮LED灯

视频教程(请点击下面的链接,进入百度网盘中下载)
3科星F107开发板学习笔记视频—点亮LED灯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507935589&uk=2886683799

部分内容如下,详细的请下载附件

时钟对单片机有多重要呢?
可以说单片机,没有了时钟将不能工作;单片机的时钟设置错误了,它将不能正常工作。单片机里面运行的是一条条的指令,运行一条指令的时间是由时钟决定的,可谓单片机之根本,所以时钟这里一定不能出错。
科星F107开发板,使用的是25M的外部晶振,因为一颗25M的外部晶振就可以给各个外设包括USB和以太网提供时钟了。
这里准备使用HSE(外部高速时钟)作为PLL时钟源,PLL时钟作为总线时钟,这里有比较多的专业词汇,刚开始接触的朋友可能比较难理解,后面我们将一一对这些专业术语进行生动的解释。
下面我就以在咱们科星F107开发板上配置72M总线时钟为例讲一下时钟的配置过程。
现在就打开上一节中新建的LED灯的闪烁的空工程,在main.c函数中调用配置时钟的函数SystemInit();如下图

之后点Make链接一下,如下图

然后右击SystemInit();点“Go to Definition of SystemInit”就可以进入到函数SystemInit()定义的位置,及函数内容,如下图

下面咱们就来研究ST公司给咱提供的函数,前面一堆设定RCC寄存器的东西,想知道详情的可查看寄存器手册中对RCC的定义,MCU寄存器中英文手册下载地址如下:

RCC在手册中的位置如下图:

CR、CFGR等都可以在这个手册中找到,其实暂时也没必要去细细研究这些,在函数中,每一行代码前面都有一行注释的,看一下注释就大概清楚该句话的作用的了,下面咱们着重研究“SetSysClock()”函数,如下图,它的意思就是设置系统时钟。

下面我们跟上面一样右击该函数,点“Go to Definition of SetSysClock”,进入之后如下图:

这个函数就写的很明白了,就是设置系统时钟为不同的频率数,最大72M,最小24M,还有使用HSE时钟的。很多人这时会有疑问了,这里选用哪个作为系统时钟是在哪设定的呢?下面我们看该函数所在的这个文件的前面几行代码,找到以下这段代码,找不到的请使用查找功能,“Ctrl+F”会弹出查找的对话框,搜一下就可以了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define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else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endif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看代码所在的行数,如下图所示,红色标记部分会显示光标所在的行数,该行代码在106行,这样就很容易查找了。如下图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代码,这里是一个if…else结构的宏定义语句,其实跟普通的if…else…的作用是一样的,前面那句if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define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这里的“STM32F10X_LD_VL”、“STM32F10X_MD_VL”和“STM32F10X_HD_VL”是所用单片机的类型,前面咱们提到过的,小存储容量,大存储容量等,咱开发板用的是互联型MCU,带有CLConnectivity line)后缀的,之前咱们设定好的,这里就有用了,如下图

所以这里的if里面没有,所以就执行 else语句了
#else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这里else语句里面其它时钟值默认是注释掉的,只宏定义了72M,所以,库中默认系统时钟是72M的,这里如果需要改为24M的,就把24M那一行去掉注释,将72M一行加上注释,效果如下:
#else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define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
这里就定义了咱们的“SetSysClock()”函数执行的是
file:///C:/Users/ZM/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6.png这条语句。同样,我们右击这个函数,看一下这个函数是如何实现的,
咱们的外部晶振用的是25M的,需不需要改动一些设置呢?
25M的外部晶振,是如何分频,倍频出来的72M呢?
下面我们进函数看看,着重看函数中的下面部分:

这里跟刚才的结构也是一样的,也是if…else…结构的,也是靠宏定义的,
#ifdefSTM32F10X_CL
    /* Configure PLLs------------------------------------------------------*/
    /* PLL2 configuration: PLL2CLK = (HSE / 5)* 8 = 40 MHz */
/* PREDIV1 configuration: PREDIV1CLK = PLL2 /5 = 8 MHz */
刚才的设定这里也用到了

程序中的注释也写明了,计算的方法了,HSE25M,然后一系列计算得到8M的预分频时钟,后面再9倍频,就得到了72M的系统时钟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这里没有提到HSE是多少啊?看下图

main函数包含的头文件“stm32f10x.h”中做出了定义,当类型是“STM32F10X_CL”,默认“HSE_VALUE”的值为25M,如果是其它类型的MCU,就默认为8M的外部晶振,因为科星F107开发板使用的是25M外部晶振,所以在这里咱们就使用默认值就可以了,不用做任何改动了。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刚才计算总线时钟的地方,单纯看公式还是比较抽象的,芯片手册中有一个时钟树,大家可以看一下,下图中对时钟树做了一些标记,可以让我们更形象的了解,从25M的外部晶振是经过什么一系列的过程计算出72M的系统时钟的,看下图:

使用25M外部晶振配置72M总线时钟的流程为“31920572189

真正进行系统时钟计算的就是如下指令了:
    /* Configure PLLs------------------------------------------------------*/
    /* PLL2 configuration: PLL2CLK = (HSE / 5)* 8 = 40 MHz */
    /* PREDIV1 configuration: PREDIV1CLK = PLL2/ 5 = 8 MHz */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 | RCC_CFGR2_PLL2MUL |
                              RCC_CFGR2_PREDIV1| RCC_CFGR2_PREDIV1SRC);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_DIV5 | RCC_CFGR2_PLL2MUL8 |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 RCC_CFGR2_PREDIV1_DIV5);
…………………..
/* PLL configuration: PLLCLK =PREDIV1 * 9 = 72 MHz */
  RCC->CFGR& =(uint32_t)~(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RCC_CFGR_PLLSRC_PREDIV1 |
                           RCC_CFGR_PLLMULL9);
RCC_CFGR2_PREDIV2_DIV5”、“RCC_CFGR2_PLL2MUL8等都是宏定义的量,我们可以右击它,查看它的定义,如下图

其实宏定义后面的注释就写的很清楚了,是除以5,也就是5分频的意思,同理,下面的“RCC_CFGR2_PLL2MUL8”就是乘以8,也就是8倍频的意思了,下面的雷同,系统时钟就这样计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占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MARK

楼主:
第四章   定时器中断

本章节主要讲定时器控制LED灯的亮灭,向读者主要解释以下四个问题:

1、  中断定时器的时钟是以什么时钟为时钟源?
APB1的一个倍频器为定时器时钟提供内部时钟,详见芯片手册中的时钟树。
2、  定时器根据定时器时钟如何设定中断发生的时间?
由公式“发生中断时间=(TIM_Prescaler+1)*(TIM_Period+1)/FLK”计算出来的
3、  中断向量表如何设置的?
详见“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函数的解释
4、  中断处理函数在哪写?
中断处理函数是在“stm32f10x_it.c”中,添加处理函数“void TIM2_IRQHandler(void)”,详细的介绍请看上面的内容。

详细的内容请见附件
pdf版学习笔记

源码

还有视频演示(请在网盘下载)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392291587&uk=2886683799

网友D:
我的网络篇马上跟上

网友I:
很好玩的东西   楼主   比较靠谱   比较给力   不错    需要花时间好好看那看    谢谢楼主

楼主:
第五节          SysTick定时器中断

学习笔记请见附件:

源码例程见附件:

视频教程请在百度网盘下载,路径如下: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497904138&uk=2886683799

学习笔记部分内容如下:详细内容请下载附件查看

学习代码之前我们再明确下SysTick 定时器的定义和作用

1、什么是SysTick 定时器?
SysTick 是一个24位的倒计数定时器,当计到0时,将从RELOAD寄存器中自动重装载定时初值。只要不把它在SysTick控制及状态寄存器中的使能位清除,就永不停息。
2、设置SysTick定时器的作用?
1)产生操作系统的时钟节拍
SysTick定时器被捆绑在NVIC中,用于产生SYSTICK异常(异常号:15)。在以前,大多操作系统需要一个硬件定时器来产生操作系统需要的滴答中断,作为整个系统的时基。因此,需要一个定时器来产生周期性的中断,而且最好还让用户程序不能随意访问它的寄存器,以维持操作系统“心跳”的节律。
2)便于不同处理器之间程序移植。
Cortex‐M3处理器内部包含了一个简单的定时器。因为所有的CM3芯片都带有这个定时器,软件在不同 CM3器件间的移植工作得以化简。该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是内部时钟(FCLK,CM3上的自由运行时钟),或者是外部时钟( CM3处理器上的STCLK信号)。
不过,STCLK的具体来源则由芯片设计者决定,因此不同产品之间的时钟频率可能会大不相同,你需要检视芯片的器件手册来决定选择什么作为时钟源。SysTick定时器能产生中断,CM3为它专门开出一个异常类型,并且在向量表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它使操作系统和其它系统软件在CM3器件间的移植变得简单多了,因为在所有CM3产品间对其处理都是相同的。
3)作为一个闹铃测量时间。
SysTick定时器除了能服务于操作系统之外,还能用于其它目的:如作为一个闹铃,用于测量时间等。要注意的是,当处理器在调试期间被喊停(halt)时,则SysTick定时器亦将暂停运作。
这里我们也要带着两个问题进行下面的学习
1、  SysTick 定时器的时钟源在哪里设置?
2、  SysTick 定时器是如何计时的?
下面我们开始SysTick 定时器的学习,还是在第三节中编写的点亮LED灯的代码的基础上改写,没有该代码的朋友请在以下路径的网盘上面下载: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的意思就是选择系统时钟72M为时钟源,解释如下:
先找到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的定义,如下图

1 UL就是 1 unsignedlong
所以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的意思就是1<<2=1xx
也就是寄存器的bit2位为1,看手册bit2位为CLKSOURCE: Clock source selection
Selectsthe clock source.

所以咱们这里选择的时钟源是AHB,在第三节时钟的配置部分,我们有讲过的,AHB时钟=系统时钟=72M。
同样,下面两个SysTick->CTRL寄存器的定义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第六节   串口学习之串口输出

本章主要讲了两个个方面的知识点
1、串口配置
2、printf函数的重定义及使用

详细内容请见附件:

pdf版学习笔记

源码工程文件

视频教程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629117830&uk=2886683799

部分内容如下

串口可以把很多单片机内的信息打印到电脑上,便于我们代码的调试与编写,我们这里来学习一下串口的打印输出。
一条信息的各位数据被逐位按顺序传送的通讯方式称为串行通讯。
串行接口 (Serial Interface) 是指数据一位一位地顺序传送,其特点是通信线路简单,只要一对传输线就可以实现双向通信(可以直接利用电话线作为传输线),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特别适用于远距离通信,但传送速度较慢。
UART(Universal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是异步串行,通用异步接收/发送。UART是一个并行输入成为串行输出的芯片。UART包含TTL电平的串口和RS232电平的串口。 TTL电平是3.3V的,而RS232是负逻辑电平,它定义+5~+12V为低电平,而-12~-5V为高电平,MDS2710、MDS SD4、EL805等是RS232接口,EL806有TTL接口。
RS-232采取不平衡传输方式,即所谓单端通讯。由于其发送电平与接收电平的差仅为2V至3V左右,所以其共模抑制能力差,再加上双绞线上的分布电容,其传送距离最大为约15米,最高速率为20kb/s。RS-232是为点对点(即只用一对收、发设备)通讯而设计的,其驱动器负载为3~7kΩ。所以RS-232适合本地设备之间的通信。
下面来看科星F107开发板的串口的原理图:

引脚PA9和PA10是通过排针从核心板引到底板,然后经过RS232芯片输出串口数据。
跳线:短接图示的引脚
如下图:
科星F107开发板发货时这些短路帽是默认接好的。
代码是根据库里面带的实例工程修改的,使用了c语言中printf函数的重定义,以便能支持STM32f107的环境。
下面我们进行源代码的编写:
首先我们打开,第二节中新建的空工程,没有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的链接中找到:
下面我们打开这个工程,
第一步,由于我们这里要使用到库文件中串口配置的函数,这里需要添加外设库文件stm32f10x_usart.c,该文件的路径为“\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src”,添加完成后,如下图
第二步,右击工程文件名,打开“Options”,找到“GerenalOptions”中的“Library Configuration”,在Library选项选择“Full”,后面的描述也写的很清楚了,然后就可以调用,C语言的printf函数了。如下图:
第三步,添加C语言标准输入输出的头文件#include <stdio.h>
串口的配置使用跟GPIO口的配置使用差不多,也是使用库提供的结构体,来定义串口的波特率,校验方式,数据位等参数,完整的代码如下,请直接复制到工程中main.c文件中就可以了,代码如下:
/* Includes------------------------------------------------------------------*/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115200;      //波特率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位 8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printf("\n\r");
  printf("\n\r   CORX F107 开发板 USART Study   \n\r");
  printf("\n\r      www.stmsky.com/bbs    \n\r");
  printf("\n\r           stm家园    \n\r");
  printf("\n\r     QQ交流群 144728423   \n\r");
  printf("\n\r  http://corxstm32.taobao.com    \n\r");
  printf("\n\r");

  while (1)
  {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Configure USARTx_Tx as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9;  //前面涉及到了,Tx是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x_Rx as input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0;   //前面涉及到了,Rx是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蓝色字体部分的代码就是对printf函数进行重定义,作用就是把c语言中的printf函数移植到了IAR编译stm32f107的MCU的环境中,类似高级语言的“重载”。
然后Make,之后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连接(USB转)串口线,然后安装USB转串口驱动,驱动下载链接如下:
安装好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没有的朋友可以在以下链接下载: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配置如下图:
程序代码是每次复位,输出一串字符串,按一次开发板的复位键,串口调试助手就会打印出我们程序中要打印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这里配置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和流控制都是由代码中决定的,如下图
小贴士:
如果不知道如何选择串口号的话,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如下图:
我这里显示的是com1,有些朋友电脑可能显示的是com7或者com15啊比较大的值,但是所用的串口调试助手的com口的选择没有那么多,怎么办呢?修改串口号,其实这个com端口号都是可以自己修改的,修改的方式如下:
右击这个设备,点击属性,如下图:
然后点击 “端口设置”,点“高级”,就可以“COM端口号”的选择框了,然后就可以选择没有被占用的COM端口号了,如下图:
好的,串口输出部分的学习就到这里了。
这里咱们主要讲了printf函数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你的分享

多谢关注!希望在我更新完后给予置酷哦,我会更加努力的,现在写0基础的,后面会更多网络方面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希望在我更新完后给予置酷哦,我会更加努力的,现在写0基础的,后面会更多网络方面的[em:qb03: ...

还要向你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要向你多多学习

客气客气!相互交流,共同进步,希望有错误的地方给指出来,多谢支持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客气客气!相互交流,共同进步,希望有错误的地方给指出来,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第七节   串口学习—查询输入输出

本节主要讲了,使用库函数来获取串口的一些标记位的函数的用法,及接收和发送字符串函数的用法等

详细内容,请查阅附件:

pdf版学习笔记

源码实例工程文件

视频教程,请在下面网盘的链接中下载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646662150&uk=2886683799

部分内容如下:
首先,这里跟上一节一样需要添加外设库文件stm32f10x_usart.c,该文件的路径为“\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src”。
本节完整代码如下:
/* Includes------------------------------------------------------------------*/
#include "stm32f10x.h"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USART_InitTypeDefUSART_InitStructure;
char chars;
int mai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GPIO_Configuration();
/* USARTy and USARTz configuration------------------------------------------------------*/
/*
115200  8  n 1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while (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 == RESET)//等待接收为空
   {
   }

   char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接受字符

   USART_SendData(USART1, chars);//发送接收到的字符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等得发送完成
   {
   }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USARTx_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x_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前面的配置代码这里就略过了,第六节都提到过了,下面主要讲一下,下面的主循环部分的函数:
while (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接收为空
    {
    }

   char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接受字符

   USART_SendData(USART1, chars);//发送接收到的字符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等得发送完成
    {
   }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这个函数是调用外设串口库中的函数,我们可以右击“USART_GetFlagStatus”点“Go to Definition of USART_GetFlagStatus”或者点“Go toDeclaration of USART_GetFlagStatus”,找到函数的定义部分如下:

我们主要看这几句话:
  *@brief  Checks whether the specifiedUSART flag is set or not.
  *@param  USARTx: Select the USART or theUART peripheral.
*    @arg USART_FLAG_RXNE: Receive data register not empty flag
这里的意思就是获取接收数据寄存器不为空的标志。
当串口的接收寄存器为空时就在while()循环中一直循环,当不为空时,跳出这个while()循环,执行下面的读取数据和发送数据的操作。
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知道函数USART_ReceiveData()USART_SendData()
USART_GetFlagStatus()的作用和用法了,这里就不在赘述了,强悍的库函数的注释都写的很清晰了。
下面就是下载程序到开发板,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这里的USB转串口驱动和串口调试助手程序请在第六节中查找,里面有下载的路径)。
         打开调试助手,在字符串输入框中输入字符,然后点击“发送”,就会在接收区接收到发送的数据,见下图:
    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就到这里了。

楼主:
第八节    串口学习之中断输入输出

      本节主要讲了 使用 中断的方式 进行串口数据的发送与接收。

pdf版学习笔记如下:

源码工程文件

部分内容如下:

中断是在任务稍多的项目中经常使用的一种程序运行方式,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程序的实时性。这里我们介绍一下串口的中断发送和接收。
串口的中断接收,首先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我们怎么知道数据接收完了呢?
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方式:
1、规定带有帧结束标志的数据,比如一些串口功能器件发来的数据 我们应如何判断一个完整的数据 以便后续的分析呢,我们拿gps模块为例,gps的数据的个数是不断变化的,因为很多参数的数据是不固定的,怎样才能一帧一帧的接收分析呢?经常用的就是判断数据的开始和结束标志
2、根据帧间隔时间。  很多数据采集设备发来的数据都是隔一段时间传输一次 这样的数据我们就可以根据字节间的时间间隔来判断一帧的结束,比如一个连续的数据帧的字节间隔是固定的,这个时间由波特率决定,比如时间算出来是T1 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在大于1.5 T1间隔没有新数据收到就认为一帧的接收结束。

我们的工程测试程序是根据第2种来实现串口的中断接收,这里因为是测试程序,所以帧判断的tim时间设为1s,也就是说只要你发送的数据间隔小于1s 我们都认为是一帧的数据。

下面我们开始代码的编写,和前面一样,使用第二节新建的空工程,定时器和NVIC的配置、串口引脚的配置和串口参数的配置前面几节中我们都讲过了,这里就不多说了,不是很了解的请看前面章节。我们来着重看下面的代码。第二节空工程的代码请在下面的路径下载: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70259771&uk=2886683799

首先,这里需要添加外设库文件stm32f10x_usart.c和stm32f10x_tim.c,文件的路径为“\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src”。

完整的main.c文件代码如下,所有的配置代码都在这个文件下面
/* Includes------------------------------------------------------------------*/
#include "stm32f10x.h"

u8Uart_send_counter; //Uart_send()函数发送的字节数
vu8*Uart_send_pointer;//发送的数组指针

/* Privatevariables ---------------------------------------------------------*/
USART_InitTypeDefUSART_InitStructure;

/* Private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TIM2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SystemInit();

  TIM2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GPIO_Configuration();

/* USARTy andUSARTz configuration ------------------------------------------------------*/
  /* 9600 8  n  1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y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z */

  /* Enable USARTy Receive and Transmitinterrupts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EN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ENABLE);//使能中断这里先不使能  在后面中断发送之前发送

  USART_Cmd(USART1, ENABLE);

  while (1)
  {
  }
}

void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Configure USARTx_Tx as alternate function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x_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Name  : Uart_InterruptsendY 带字节传输
*Description    : 中断发送字符串
* Input          : 参数一:uart1 2 3 4.。
                   参数二:要发送的字符串地址指针
                   参数三:要传输的字节数
* Output         : 无
* Return         : 无
*******************************************************************************/
voidUart_InterruptsendY(USART_TypeDef *USARTx,vu8* Uart0_sended,u8 NbOfBytes )
{
   Uart_send_counter=NbOfBytes;
   Uart_send_pointer=Uart0_sended;
   USART_SendData(USARTx,*Uart_send_pointer++);
   USART_ITConfig(USARTx, USART_IT_TXE,ENABLE);
   //UART_ITConfig(UARTx,UART_IT_TxEmpty,ENABLE);
}

voidTIM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 TIM2 Configuration:向上计数中断: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72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10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 ENABLE);//开启计数中断
  /* TIM2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开启时钟 这里不开启 在接受到数据时开启 来判断是不是帧结束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USARTy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定时器中断和串口中断处理函数都在stm32f10x_it.c文件下面,代码如下: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处理完数据后一定要把Uart0_rev_count清零,
        但是为了安全一开始就请零可能更好,这样的话
        我们规定用Uart0_rev_countmap来代替Uart0_rev_count********************
   u32 Uart0_rev_countmap;

  /***清楚tim中断和关闭tim中断,在uart接受中断里  有相应的使能****/
   TIM_Cmd(TIM2, DIS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copy Uart0_rev_count的值****/
  Uart0_rev_countmap=RxCounter1;
   RxCounter1=0;
  /*****测试语句  返回接受的语句  顺便测试中断发送
         这里以后是数据处理函数***********************/
  Uart_InterruptsendY(USART1,RxBuffer1,Uart0_rev_countmap);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RESET)
  {
    TIM_Cmd(TIM2, ENABLE);
    TIM2->CNT &=0x0000;//定时器延时设置  每次接受清零 当接受间隔超过定时器定的值时  进入tim中断  认为一帧接受完成

    RxBuffer1[RxCounter1++]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TXE) != RESET)
  {
     Uart_send_counter--;
    if(Uart_send_counter>0)
     {
       USART_SendData(USART1,*Uart_send_pointer++);
     }
     els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 DISABLE);
  }
}

网友C:
很不错的学习帖子  楼主   很不错  很给力   资料收藏一个    谢谢

网友C:
这一块   感觉自己了解的还是不多  需要仔细玩玩   看看   有时间入手一块开发板  仔细学习学习  谢谢了

楼主(2013-10-10):
第九节   外部中断的学习

这里使用按键当做外部输入信号,通过GPIO口来触发MCU的外部中断,中断处理就是点亮或熄灭LED灯。
     要实现按键对LED灯的控制,需要以下几步:
1、  配置LED灯的GPIO口,为输出
2、  配置按键输入的GPIO口,为输入
3、  这里用到了中断,就需要配置NVIC,来规定出中断的优先级
4、  做出中断处理函数

pdf版学习笔记

源码工程文件

笔记部分内容如下:
输入GPIO口配置
由前面的原理图可知 三个按键分别连接 PC6,PD13和PD14引脚。配置时与输出类似,这里需要先打开时钟,GPIO口模式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然后对所用的GPIO口进行初始化,代码如下:
/* Enable GPIOB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 Enable AFIO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Configure PB.09 pin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下一步选择外部中断线
Selects the GPIO pin used as EXTI Line”,使用函数GPIO_EXTILineConfig()来进行配置选择,代码如下: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6);//选择PC6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D, GPIO_PinSource13); //选择PD13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D, GPIO_PinSource14); //选择PD14
配置外部中断
像配置GPIO口一样使用库函数提供的结构体来配置,定义: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来使能外部中断的线和配置中断模式和触发方式,代码如下: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EXTI_Line6|EXTI_Line13|EXTI_Line1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配置
因为这里是外部中断,前面讲过是中断就都要配置NVIC的,配置的方式也都是一样的,先选择群组,再选择中断通道,优先级等,这里就不多说了,代码如下: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Enable and set EXTI9_5 Interrupt to thelow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写到这里,外部中断的配置就完成了。
前面写的有点乱,下面我们给出main.c文件的完整代码:
/* Includes------------------------------------------------------------------*/
#include"stm32f10x.h"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voidEXTI_key_Config(void);
voidLED_GPIO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LED_GPIOconfig();
  EXTI_key_Config();

  while (1)
  {
  }
}
voidEXTI_key_Config(void)
{
  /* Enable GPIOB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 Enable AFIO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Configure PB.09 pin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nect EXTI9 Line to PB.09 pin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6);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D,GPIO_PinSource13);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D,GPIO_PinSource14);
  /* Configure EXTI9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EXTI_Line6|EXTI_Line13|EXTI_Line1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Enable and set EXTI9_5 Interrupt to thelow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LED_GPIOconfig(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Configure PD0 and PD2 in output pushpull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Pin_4|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下面我们给出外部中断的处理函数,作用就是按键按下一次,对应的LED灯点亮或熄灭。代码如下:
void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6) != RESET)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5,(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5)));
    /* Clear the  EXTI line 9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6);
  }
}
void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RESET)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6,(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6)));
    /* Clear the  EXTI line 9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4) != RESET)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7,(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7)));
    /* Clear the  EXTI line 9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
}
之后我们可以将代码烧录到开发板上,然后看一下效果。
正确的效果如下:
按下按键K1,会点亮LED灯D3,再次按下K1,会熄灭D3;
按下按键K2,会点亮LED灯D2,再次按下K2,会熄灭D2;
按下按键K3,会点亮LED灯D1,再次按下K3,会熄灭D1。
外部中断就讲到这里了。

网友L:
F4系列的什么时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L:
F4系列的什么时候出

得等F107系列的更新完,你可以先看一下,之前F407的,有实例工程,在百度网盘中下载,链接如下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531243811&uk=2886683799

网友A:
这么多好资料   楼主   谢谢了   这一块   感觉自己的很多的东西   都掌握的不是很踏实   需要好好看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好资料   楼主   谢谢了   这一块   感觉自己的很多的东西   都掌握的不是很踏实   需要好好看看  谢 ...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友B:
很不错的东西   需要好好学习学习   感觉自己这一块的差距好大阿   必须要仔细钻研钻研   顶一个先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东西   需要好好学习学习   感觉自己这一块的差距好大阿   必须要仔细钻研钻研   顶一个先   楼主  ...

多谢支持

楼主:
第十节 ADCDMA方式获取值)的学习

学习之前我们了解下,在这一节我们将学到的几个重要的点:
1、  ADC的时钟配置
2、  为什么要用DMA方式读取ADC的数据
3、  外设地址和数据寄存器的地址是根据什么定义的
4、  ADCDMA的参数配置
这几点我们都能在下文中找到答案,请仔细观看。

学习笔记pdf版

工程源码文件

笔记的部分内容如下:

下面我们看一下硬件原理图,科星F107开发板使用一个可调电阻器来当做模拟信号通过PC4端口输入到MCU中,然后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一个简单的计算,再通过串口打印到电脑上,便于我们的调试。硬件原理图如下:

由于这里我们用到了串口打印数据,所以要注意下面跳线的地方要短接好
跳线:短接图示的引脚
如图:

下面我们主要讲的是:
1、 ADC的配置及使用
2、 DMA的配置和使用

下面我们来进行编码的学习
首先我们打开,第二节中新建的空工程,没有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的链接中找到:
下面我们打开这个工程,
第一步,由于我们这里要使用到库文件中串口配置的函数,这里需要添加外设库文件
stm32f10x_adc.cstm32f10x_dma.cstm32f10x_usart.c,文件的路径为
\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src”,添加完成后,如下图

第二步,和第六节时的一样,右击工程文件名,打开“Options”,找到“Gerenal Options”中的“Library Configuration”,在Library选项选择“Full”,如下图:

第三步,添加C语言标准输入输出的头文件#include <stdio.h>,其余的关于printf函数的代码就不多说了,不了解的请看第六节串口输出的内容。

第四步,定义好ADC的规则数据寄存器首地址,这里存储了规则转换的数据。定义的地址如下:#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
地址0x4001244C不是自己随机定义的,而且在芯片的寄存器手册中都有定义,没有芯片的寄存器手册的朋友请在下面链接下载:
下面我们细讲一下ADC_DR寄存器的地址的查找过程:
1)找到手册最开始处的存储器映像图,里面规定好了各个外设的起始地址的区间,里面规定好了ADC1的起始地址在区间0x4001 24000x4001 27FF内。

2)根据上表的提示,在11.12.15节找到ADC各个寄存器的便宜地址,可以看到ADC_DR的便宜地址是4Ch,这样就可以确定了ADC_DR的地址:
ADC_DR的地址 = 起始地址 + 偏移地址
0x4001 244C   = 0x4001 2400+  4C

3ADC_DR寄存器的偏移地址也可以在该寄存器的讲解处找到,如下图:

补充一点:在使用DMA传输数据的时候,需要设置外设地址和存储器地址,外设地址当然就是ADC的地址了,而存储器的地址如果使用8位数据的话,存储器必须定义为8位缓冲区;如果使用16位数据格式的话,存储器则为16位缓冲器,不可定义为32位或更多,否则,数据将出错。

ADC配置
ADC的配置过程
1)开启PC口时钟,设置PC4为模拟输入。
2)使能ADC1时钟,并设置分频因子。
ADC时钟是由PCLK2经分频产生。如下图所示:

配置ADC时钟的函数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设置ADC时钟(ADCCLK),因为我们的APB2时钟为72M,如果不对ADC时钟进行设置的话,这里就默认为2分频,如下图,(这是在芯片的寄存器手册的RCC寄存器处截取的图片),这样得到的ADC时钟为36M,远远超过了小于14M的规定,这样就会大大影响ADC的精度,所以我们这里采用6分频得到12M的ADCCLK时钟。

这个配置应该放在函数SetSysClockTo72()里面,但这里方便起见,我放在了RCC配置的函数里面。代码如下: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ADCCLK = PCLK2/6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设置ADC时钟(ADCCLK

  /* Enable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1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 Enable ADC1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

3)设置ADC1的工作模式。
在设置完分频因子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ADC1的模式配置了,设置单次转换模式、触发方式选择、数据对齐方式等都在这一步实现。
4)设置ADC1规则序列的相关信息。
接下来我们要设置规则序列的相关信息,我们这里只有一个通道,并且是单次转换的,所以设置规则序列中通道数为1,然后设置通道1的采样周期。
5)开启AD转换器,并校准。
在设置完了以上信息后,我们就开启AD转换器,执行复位校准和AD校准,注意这两步是必须的!不校准将导致结果很不准确。
6)读取ADC值。
在上面的校准完成之后,ADC就算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设置规则序列1里面的通道,然后启动ADC转换。在转换结束后,读取ADC1_DR里面的值就是了

下面我们来进行ADC的配置,首先打开ADC的时钟,这里因为ADC用的是PC4端口,所以也需要打开GPIOC的时钟,代码如下: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打开所需的外设时钟之后,我们来对ADC进行配置,配置的方式也是跟其它外设一样,进行“Init structure definition”,也就是使用库函数提供的一个结构体进行定义,简单方便易懂,下面我们看配置的代码: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ADC_Mode_Independent;
第一个配置为 ADC模式的配置,在寄存器的位置为11.12.2ADC控制寄存器1(ADC_CR1),如下图,

这里我们选择的是独立模式“ADC_Mode_Independent”,这个量的定义我们可以右击该词,然后“Go to …”找到定义的位置,如下图。在这个模式下,双ADC不能同步,每个ADC接口独立工作。所以如果不需要ADC同步或者只是用了一个ADC的时候,就应该设成独立模式了。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ENABLE;
该句代码是指定是否允许ScanSingle模式间的切换,ENABLE为允许,DISABLE为不允许。英文解释为“Specifies whether theconversion is performed in Scan (multichannels) or Single (one channel) mode”。使用一个ADC的话,DISABLE也是可以的,但是同时使用多个ADC,必须配置为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ENABLE;
英文解释为“Specifies whether the conversionis performed in Continuous or Single mode”。这里设置为ENABLE,即连续转换。如果设置为DISABLE,则是单次转换。两者的区别在于连续转换直到所有的数据转换完成后才停止转换,而单次转换则只转换一次数据就停止,要再次触发转换才可以。所以如果需要一次性采集1024个数据或者更多,则采用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英文解释为“Defines the external trigger usedto start the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sion of regular channels.”。这里的作用是选择启动规则通道组转换的外部事件,事件可以分为三个大类:
第一种是最简单的软件触发(SWSTART),参数为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设置好后还要记得调用库函数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这样触发才会启动。

第二种是定时器通道输出触发。共有这几种: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2、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3、
ADC_ExternalTrigConv_T2_CC2、
ADC_ExternalTrigConv_T3_TRGO
ADC_ExternalTrigConv_T4_CC4。

定时器输出触发比较麻烦,还需要设置相应的定时器。定时器触发的设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研究一下,这里不做展开研究了;
第三种是外部引脚触发,对于规则通道,选择EXTI线11和TIM8_TRGO作为外部触发事件
更加详细的内容请看芯片的寄存器手册,如下图: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ADC_DataAlign_Right;
英文解释为“Specifies whether theADC data alignment is left or right.”这里设置为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方式。建议采用右对齐方式,因为这样处理数据会比较方便。当然如果要从高位开始传输数据,那么采用左对齐优势就明显了。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英文解释为“Specifies the number ofADC channels that will be converted using the sequencer for regular channelgroup.”也就是指定ADC通道的数量。要是到多个通道采集数据的话就得设置一下这个参数。此外在规则通道组的配置函数中也将各个通道的顺序定义一下,如: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4,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以上ADC各个配置的参数的详细介绍请看芯片的寄存器手册,例如下图所示外部触发转换部分的介绍: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用前面设定好的结构体内的各个参数对ADC进行初始化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配置ADC各个通道的转换顺序,由于这里我们只用到了1ADC通道14,所以这里是可以省略的,但是用到大于2ADC通道的话,这里就必须规定出各个通道的转换顺序了,例如:
我们现在用到了4ADC输入通道,分别为02914,转换顺序分别为20914,假设采用间隔为71.5clk,其设置如下: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4;   //4个通道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网友M:
不错啊..........必须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啊..........必须学习啊.......

多谢支持

楼主:
第十一节  内部flash模拟EEPROM存读取数据的学习

用flash模拟EEPROM的原因:
      在许多应用场合下需要用EEPROM保存非易失性的数据,但是意法半导体为了控制成本,没有在STM32F10X系列芯片中集成EEPROM,所以我们就需要用其内部集成的FLASH通过软件模拟EEPROM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学习笔记中主要讲解了 flash 存储读取数据的机制及使用库函数在flash上存储读取数据的方法。

学习笔记pdf版

源码工程文件

学习笔记的部分内容如下:
现在我们看一下怎样应用内部的flash存储/读取数据。我们也要知道stm32内部flash的操作细节。注意在读写的时候开始地址必须是一页的开始地址,不然读写是不行的。

根据《STM32F10X闪存编程》(没有的请在以下链接的网盘中下载: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042684922&uk=2886683799)中的介绍,如下图:互联型产品中,我们要使用的是1282K字节/页的主存储空间,也就是说这段空间里除了保存用户代码的部分,其余部分我们是可以利用其作为数据存储使用的。另外,对Flash 的写入操作要“先擦除后写入”的原则。

下面我们解释一下AN2594.pdf(文件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042684922&uk=2886683799)中模拟EEPROM的机制。官方例程中用了2FLASH空间来作为模拟EEPROM进行数据存储,例如页30x08000C00-0x08000FFF)和页40x08001000-0x080013FF),分别将其标记为PAGE0PAGE1,简单流程如下图

机制如上图所示:如果 0 页空间写满数据,那么把 0页空间里面的【有效数据】复制到 1 页,如果 1页数据满那么把 1 页空间里面的【有效数据】复制到 0 页,这样循环使用,当然如果你想增加使用寿命可以增加多页循环。每页前面 4 字节保留,其中前 2 字节是该页状态标志。

官方文档中的这张图说明了虚拟的EEPROM在FLASH中的保存形式,对页进行以4字节为单位的分块,每块的前2字节保存虚拟EEPROM的16bit数据,后两字节保存此数据的16bit虚拟地址,虚拟地址必须为(0x0000-0xFFFE)。

那么先在这里说一下页面的三种状态

1ERASED   页面是空的或者刚刚擦除数据,此时整个页面都是0xFFFF
2RECEIVE_DATA   按照官方解释是,此页面处在接收已满页面的有效数据过程中。一旦另一页面完成擦除(数据搬运完毕),此页面状态即变成VALID_PAGE。搬运的时候先将最新更新的数据写入,然后再将所有有效数据(除刚刚更新的虚拟地址的数据)写入页面。  状态字:0xEEEE
3VALID_PAGE   页面含有有效数据,这种状态会一直保持,直到所有有效数据搬运到已擦除的页面(有效数据搬运到新页面)  状态字:0x0000

1.写数据
前面已经说到每页前4个字节保留,其中前2字节为页面状态字。假设保存的数据虚拟地址是 0x7777,那么程序写数据是从当前有效页页首地址开始查询虚拟地址位置为0xFFFF的空间,如果是 0xFFFF 那么该位置可以保存数据;如果不是,那么继续找下 1 个位置,如果本页无 0XFFFF 的空间那么表示本页已满,那么将本页【有效数据】复制到另外 1 页继续保存数据。

2.读数据
读数据时是从有效页的末尾地址开始检测是否是有效数据,如果是那么立即返回,程序是通过虚拟地址判断有效数据的,第1 个匹配的虚拟地址的数据才是有效的。

3.对【有效数据】的解释
在两次保存虚拟地址为0x7777的数据时(如下图所示)由于写数据时总是在FLASH中从首至尾依次存放,而读的时候总是从尾至首查找匹配,所以最后一次写入的虚拟地址是 0x7777对应的数据 1245 才是有效的。这就是虚拟数据的更新。

页满时的数据处理
当有新数据要写入而页面内无0xFFFF地址即页面已满时,会将数据写入新的页面,并将原页面的有效数据也复制至新的页面,紧接着擦除已满的页面。如下图所示:

关于优化的问题
STM32 FLASH 模拟EEPROM优化
官方例程中读写数据每次要查询读写位置,写数据是从页首地址开始查询,读地址是从页末地址查询。假如只有 1 个数据,读数据时效率是很低的,要查到最后才能找到有效数据,如果页快满了写数据效率也很低,读效率反而好一点了。实际程序中记录下一个可以写数据的位置将提高数据的读写效率,这样的话:写数据就是立即写不用查询,读数据不从页末地址查询,而是从最后 1 个写入数据处查询,这样特别在页数据少时效率提高不少。优化过的例子代码只需要增加很少部分就能实现。具体的操作请大家自己研究了,这里只对官方提供的例程的使用做以说明,不再展开了。

         了解了前面的flash操作的机制后,下面我们开始代码的学习:
本节用到了RCC、USART、TIM和GPIO,以及printf函数的知识,主要是串口的中断输入输出,这些都在前面的章节讲过了,这里不再赘述。我们主要讲解如何使用下面读写flash的两个函数:
     EE_WriteVariable(地址, 要写入的数据); 写数据
     EE_ReadVariable(地址, 存储数据的数组);读数据
两个函数都已经封装在了 eeprom.c和eeprom.h文件中了。大家在使用的时候直接把文件添加到自己的工程,调用读写函数即可,很方便在自己的工程中实现flash的读写功能。
         我们的例程中保存数据和读取数据的两个函数用的就是这两个函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是在操作的前后要先解锁flash 然后上锁即可。代码如下:
void  flash_save(u16* CFG)//将传入的数据保存在flash
{
   int count;
   int i;
   count = Uart0_rev_countmap;//备份的接收到的数据的个数

   FLASH_Unlock(); //flash解锁

  /* EEPROM Init */
  EE_Init();
  for (i = 0; i < count; i++)
  {
    EE_WriteVariable(VirtAddVarTab[0]+i,CFG);
  }
  FLASH_Lock();//flash上锁
}
voidflash_read(void) //flash上读取数据到read1[]
{
  int count;
  int i;
  count = Uart0_rev_countmap; //备份的接收到的数据的个数
  FLASH_Unlock();
/*EEPROM Init */
  EE_Init();
  for(i = 0; i < count; i++)
  {
     EE_ReadVariable(VirtAddVarTab[0]+i,&read1);
  }
  FLASH_Lock();
}

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程序实现的功能,主循环代码如下:
   if(completeflag=='A')
    {
     USART_SENDS(RxBuffer1,Uart0_rev_countmap);
     completeflag='V'; //將标志位还原为初始状态 V
     flash_save(RxBuffer1);
     flash_read();
     printf("\n\r        读到flash的数据:    \n\r");
     USART_SENDS(read1,Uart0_rev_countmap);
}
当接收到串口接收成功的标志(completeflag=='A')后,先把接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到电脑上,然后清掉这个接收成功的标志;然后将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flash上,再从flash上将数据读取出来,最后把读取出来的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到电脑上。
串口中断的处理函数如下:
void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RESET)
  {
    TIM_Cmd(TIM2, ENABLE);
    TIM2->CNT &= 0x0000;//定时器延时设置  每次接受清零 当接受间隔超过定时器定的值时  进入tim中断  认为一帧接受完成
    RxBuffer1[RxCounter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
}
主要作用就是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到缓冲区RxBuffer1中,顺便用RxCounter1计数。
程序的完整代码会贴在最后面。
程序完成后,我们将程序烧录到开发板上,连接好USB转串口线,然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在字符串输入框输入“科星 CORX corxstm32.taobao.com”,然后点击发送,就会打印出开发板接收到的数据,和从开发板MCU上的flash中读取出的数据,另外,这里串口接收数据采用中断方式接收,可以连续发送数据,MCU都会进行同样的响应的。如下图所示:

楼主:
最近比较忙,没来得急更新,以后得更加努力了

楼主:
第十二节  使用I2C接口读写EEPROM的学习

      这一节我们着重讲硬件 I2C的配置和读写EEPROM的函数,这里使用的是I2C的dma的功能实现的读写操作。使用的EEPROM的芯片型号为AT24C01。

学习笔记的pdf版:

源码实例工程文件:

部分内容如下:
        I2C算是MCU比较常用的一个外设接口,我接触到项目,用到I2C的主要就是读写铁电和EEPROM等存储器;还有就是LCD的输出显示。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科星F107开发板EEPROM处的硬件原理图:

   我们这里:
科星F107开发板的MCU做主机,开发板的EEPROM芯片做从机。
DMA请求
DMA请求(当被使能时)仅用于数据传输。发送时数据寄存器变空或接收时数据寄存器变满,则产生DMA请求。DMA请求必须在当前字节传输结束之前被响应。当为相应DMA通道设置的数据传输量已经完成时,DMA控制器发送传输结束信号ETO到I2C接口,并且在中断允许时产生一个传输完成中断.
前面的讲述可能有点乱,有点难懂,更加详细的内容,请查阅芯片手册的 I2C章节了,这里不再重复叙述。
下面我们来进行程序的编写:
首先我们打开,第二节中新建的空工程,没有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的链接中找到:
下面我们打开这个工程,
第一步,由于我们这里要使用到库文件中串口配置的函数,这里需要添加外设库文件
stm32f10x_dma.cstm32f10x_i2c.cstm32f10x_usart.c,文件的路径为
\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src”。如下图:

第二步,右击工程文件名,打开“Options”,找到“GerenalOptions”中的“Library Configuration”,在Library选项选择“Full”,如下图:

第三步,添加C语言标准输入输出的头文件#include <stdio.h>,其余的关于printf函数的代码就不多说了,不了解的请看第六节串口输出的内容。
本节用到了RCC、USART和GPIO,以及printf函数的知识,主要是串口的输出那节的内容,前面讲过了,这里不再赘述。
下面我们着重讲一下I2C的配置:
配置函数如下:
voidsEE_Init(void)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定义 初始化 I2C的结构体

  sEE_LowLevel_Init();//配置SCLSDAGPIO口,配置DMANVIC

  /*!< I2C configuration */
  /* sEE_I2C configuration */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配置I2C的模式,这里选择I2C模式。
这里可以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对应的寄存器为I2C_CR1,寄存器的内容如下: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I2C_DutyCycle_2;//设定I2C快速模式时的占空比
Specifies the I2C fastmode duty cycle”,更加详细的解释,请看芯片手册的I2C_CCR
寄存器的解释,如下图: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I2C_SLAVE_ADDRESS7;// 库的解释为“Specifies the first device own address”,我的理解为这里设定的是 MCU作为从机时的I2C接口地址,当MCU作为主机模式时,它是没有用的,这里我们把这句话注释掉,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I2C_SLAVE_ADDRESS7的宏定义位置如下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设置是否开启ACK响应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Specifies if 7-bit or 10-bit address is acknowledged.”指定应答从地址的位数
I2C_OAR1寄存器中,如下图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I2C_SPEED;//配置I2C的时钟,大于1,小于400K,这里的取值为100K,定义的地方如下图

  /* sEE_I2C Peripheral Enable */
  I2C_Cmd(sEE_I2C, ENABLE);
  /* Apply sEE_I2C configurationafter enabling it */
  I2C_Init(sEE_I2C, &I2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sEE_I2C peripheral DMA requests */
  I2C_DMACmd(sEE_I2C, ENABLE);

#if defined (sEE_M24C64_32)
  /*!< Selectthe EEPROM address according to the state of E0, E1, E2 pins */
  sEEAddress =sEE_HW_ADDRESS;
#elif defined (sEE_M24C08)
  /*!< dependingon the sEE Address selected in the i2c_ee.h file */
#ifdefsEE_Block0_ADDRESS
  /*!< Selectthe sEE Block0 to write on */
  sEEAddress =sEE_Block0_ADDRESS;
#endif

#ifdefsEE_Block1_ADDRESS
  /*!< Selectthe sEE Block1 to write on */
  sEEAddress =sEE_Block1_ADDRESS;
#endif
#ifdefsEE_Block2_ADDRESS
  /*!< Selectthe sEE Block2 to write on */
  sEEAddress =sEE_Block2_ADDRESS;
#endif

#ifdefsEE_Block3_ADDRESS
  /*!< Selectthe sEE Block3 to write on */
  sEEAddress =sEE_Block3_ADDRESS;
#endif
上面绿色这部分主要是配置EEPROM的地址,前面宏定义了 sEE_M24C08,如下图。M24C08又包含4个块,这里选用的是“sEE_Block0_ADDRESS”。
#endif/*! < sEE_M24C64_32 */
}
到这里,所有的配置操作就好了,然后就可以 EEPROM 写入数据和读取数据了,代码如下:
sEE_WriteBuffer(Tx1_Buffer,sEE_WRITE_ADDRESS1, BUFFER_SIZE1);//写入数据
  NumDataRead = BUFFER_SIZE1;//设置读取的数据个数
  sEE_ReadBuffer(Rx1_Buffer, sEE_READ_ADDRESS1,(uint16_t *)(&NumDataRead));//读取数据
函数sEE_WriteBuffer()的参数的含义如下:
Tx1_Buffer”表示存储要被写入EEPROM的数据的缓冲区的首地址
sEE_WRITE_ADDRESS1”表示要写入的EEPROM的内部地址
BUFFER_SIZE1”表示要写入EEPROM的字节数
函数sEE_ReadBuffer()的参数的含义:
Rx1_Buffer表示接收从EEPROM读出来的数据的缓冲区的地址
sEE_READ_ADDRESS1”表示从EEPROM中读取的首地址
(uint16_t *)(&NumDataRead”表示要从EEPROM读出来的数据的字节数
         所以这里的操作就是将Tx1_Buffer中的数据存入到EEPROM中,然后从EEPROM中读取出来,存储到Rx1_Buffer中。最后通过串口把结果打印出来。
程序完成后,将代码烧录到科星F107开发板上,然后连接好串口线,打开串口调试助手,然后就可以查看打印出来的数据了,每次复位开发板,可以打印一次,写入和读出EEPROM中的数据,效果如下图:

楼主:
第十三节    实时时钟RTC实现时间戳的学习

实时时钟是一个独立的定时器。RTC模块拥有一组连续计数的计数器,在相应软件配置下,可提供时钟日历的功能。修改计数器的值可以重新设置系统当前的时间和日期。RTC模块和时钟配置系统(RCC_BDCR寄存器)处于后备区域,即在系统复位或从待机模式唤醒后,RTC的设置和时间维持不变。 系统复位后,对后备寄存器和RTC的访问被禁止,这是为了防止对后备区域(BKP)的意外写操作。

本节主要讲了 RTC的配置和使用time.c库文件中的函数,将寄存器中的值转化为日历形式的时间

pdf版学习笔记

源码工程文件

学习笔记的部分内容如下:

执行以下操作将使能对后备寄存器和RTC的访问:
● 设置寄存器RCC_APB1ENR的PWREN和BKPEN位,使能电源和后备接口时钟
● 设置寄存器PWR_CR的DBP位,使能对后备寄存器和RTC的访问。
主要特性
● 可编程的预分频系数:分频系数最高为220
32位的可编程计数器,可用于较长时间段的测量。
2个分离的时钟:
用于APB1接口的PCLK1RTC时钟(RTC时钟的频率必须小于PCLK1时钟频率的四分之一以上)
● 可以选择以下三种RTC的时钟源:
HSE时钟除以128
LSE振荡器时钟;
LSI振荡器时钟
2个独立的复位类型:
APB1接口由系统复位;
RTC核心(预分频器、闹钟、计数器和分频器)只能由后备域复位
3个专门的可屏蔽中断:
闹钟中断,用来产生一个软件可编程的闹钟中断。
秒中断,用来产生一个可编程的周期性中断信号(最长可达1)
溢出中断,指示内部可编程计数器溢出并回转为0的状态。
功能描述
RTC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参见下图)。第一部分(APB1接口)用来和APB1总线相连。此单元还包含一组16位寄存器,可通过APB1总线对其进行读写操作。APB1接口由APB1总线时钟驱动,用来与APB1总线接口。 另一部分(RTC核心)由一组可编程计数器组成,分成两个主要模块。第一个模块是RTC的预分频模块,它可编程产生最长为1秒的RTC时间基准TR_CLK。RTC的预分频模块包含了一个20位的可编程分频器(RTC预分频器)。如果在RTC_CR寄存器中设置了相应的允许位,则在每个TR_CLK周期中RTC产生一个中断(秒中断)。第二个模块是一个32位的可编程计数器,可被初始化为当前的系统时间。系统时间按TR_CLK周期累加并与存储在RTC_ALR寄存器中的可编程时间相比较,如果RTC_CR控制寄存器中设置了相应允许位,比较匹配时将产生一个闹钟中断。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一节我们用到的就是一个32.768K的外部晶振,如下图。它作为RTC的时钟源。
另外我们需要通过串口打印出数据,所以我们需要短接串口跳线:

短接图示的引脚如图:

下面我们进行代码的编写:
首先我们打开,第二节中新建的空工程,没有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的链接中找到:
下面我们打开这个工程,

第一步,由于我们这里要使用到库文件中RTC、串口配置等外设的函数,这里需要添加外设库文件,文件的路径为“\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src”。这里我们也要把封装好的RTC操作的文件RTC_Time.c和RTC_Time.h复制粘贴到工程的文件夹中,并且把RTC_Time.c添加到User组。配置完成如下图:

第二步,右击工程文件名,打开“Options”,找到“GerenalOptions”中的“Library Configuration”,在Library选项选择“Full”,如下图:

第三步,添加C语言标准输入输出的头文件#include <stdio.h>,其余的关于printf函数的代码就不多说了,不了解的请看第六节串口输出的内容。

下面我们看一下外设的配置函数:

void Init_Device(void)
{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RTC_Config();
}
这里讲一下函数RTC_Config();其实它并不是配置RTC的函数,它是一个自动检查是否需要RTC初始化的函数。我们在BKP的后备寄存器1中,存了一个特殊字符0xA5A5,第一次上电或后备电源掉电后,该寄存器数据丢失,表明RTC数据丢失,需要重新配置,这里这个函数就是检查这个“0xA5A5”的,如果在寄存器中检测不到这个标志,就重新配置RTC,如果检测到了就不用重新配置了,实现代码如下:

    if(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 0xA5A5)
    {
          //重新配置RTC
          RTC_Configuration();
          //配置完成后,向后备寄存器中写特殊字符0xA5A5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 0xA5A5);
    }
    else
    {
……………..
}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配置RTC的函数,如下:
voidRTC_Configuration(void)
{
    //后备域解锁,也就是使能后备域,可以访问后备域寄存器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备份寄存器模块复位
    BKP_DeInit();
    //配置LSE。外部32.768K那个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等待稳定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RESET);
    //RTC时钟源配置成LSE(外部32.768K)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RTC开启
    RCC_RTCCLKCmd(ENABLE);
    //开启后需要等待APB1时钟与RTC时钟同步,才能读写寄存器
    RTC_WaitForSynchro();
    //读写寄存器前,要确定上一个操作已经结束
    RTC_WaitForLastTask();
    //设置RTC分频器,使RTC时钟为1Hz
//RTC period = RTCCLK/RTC_PR = (32.768KHz)/(32767+1)

    RTC_SetPrescaler(32767);
    //等待寄存器写入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使能秒中断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等待写入完成
    RTC_WaitForLastTask();
}

网友N:
都看不懂啊,没学过计算机的知识,但想学PLC,该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都看不懂啊,没学过计算机的知识,但想学PLC,该怎么办呢?

那买个PLC去玩吧,哥哥

楼主:
第十四节  DS18B20温度传感器读取温度的学习

本节主要讲了GPIO的操作和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使用

学习笔记的pdf版:

源码工程文件

笔记的部分内容如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科星F107开发板关于DS18B20的硬件原理图:

如上图所示,MCU通过PD7引脚连接DS18B20的DQ(数字信号输入/输出端)进行指令和数据的交互,所以我们需要配置PD7这个GPIO口。
下面我们讲一下DS18B20的使用(更加详细的资料,请查阅DS18B20的芯片手册)
DS18B20测温系统具有测温系统简单、测温精度高、连接方便、占用口线少等优点。DS18B20默认为单总线12位(二进制)温度读数。内部有64位唯一的ID编码。工作电压从3.0~5.5V。测量温度范围从-55℃~125℃。最高±0.0625℃分辩率。
有两种实现读取温度的方式:
1DS18B20寄生电源供电方式电路
在寄生电源供电方式下,DS18B20从单线信号线上汲取能量:在信号线DQ处于高电平期间把能量储存在内部电容里,在信号线处于低电平期间消耗电容上的电能工作,直到高电平到来再给寄生电源(电容)充电。

    独特的寄生电源方式有三个好处:

    1)进行远距离测温时,无需本地电源
    2)可以在没有常规电源的条件下读取ROM
    3)电路更加简洁,仅用一根I/O口实现测温
这种方式对供电电压要求比较高 必须在5v 不然会造成很大的误差,DS18B20的VDD 引脚必须接地,只适合简单的单点采集。可靠性难以保证,不能用电池供电。一般不建议采用。
2DS18B20的外部电源供电方式
在外部电源供电方式下,DS18B20工作电源由VDD引脚接入,此时I/O线不需要强上拉,不存在电源电流不足的问题,可以保证转换精度,同时在总线上理论可以挂接任意多个DS18B20传感器,组成多点测温系统。注意:在外部供电的方式下,DS18B20的GND引脚不能悬空,否则不能转换温度,读取的温度总是85℃。
         外部电源供电方式是DS18B20最佳的工作方式,工作稳定可靠,抗干扰能力强,而且电路也比较简单,可以开发出稳定可靠的多点温度监控系统。
DS18B20使用中注意事项
DS18B20虽然具有测温系统简单、测温精度高、连接方便、占用口线少等优点,但在实际应用中也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较小的硬件开销需要相对复杂的软件进行补偿,由于DS18B20与微处理器间采用串行数据传送,因此,在对DS18B20进行读写编程时,必须严格的保证读写时序,否则将无法读取测温结果。在使用PL/M、C等高级语言进行系统程序设计时,对DS18B20操作部分最好采用汇编语言实现。
在DS18B20的有关资料中均未提及单总线上所挂DS18B20数量问题,容易使人误认为可以挂任意多个DS18B20,在实际应用中并非如此。当单总线上所挂DS18B20超过8个时,就需要解决微处理器的总线驱动问题,这一点在进行多点测温系统设计时要加以注意。
连接DS18B20的总线电缆是有长度限制的。试验中,当采用普通信号电缆传输长度超过50m时,读取的测温数据将发生错误。当将总线电缆改为双绞线带屏蔽电缆时,正常通讯距离可达150m,当采用每米绞合次数更多的双绞线带屏蔽电缆时,正常通讯距离进一步加长。这种情况主要是由总线分布电容使信号波形产生畸变造成的。因此,在用DS18B20进行长距离测温系统设计时要充分考虑总线分布电容和阻抗匹配问题。
在DS18B20测温程序设计中,向DS18B20发出温度转换命令后,程序总要等待DS18B20的返回信号,一旦某个DS18B20接触不好或断线,当程序读该DS18B20时,将没有返回信号,程序进入死循环。这一点在进行DS18B20硬件连接和软件设计时也要给予一定的重视。
测温电缆线建议采用屏蔽4芯双绞线,其中一对线接地线与信号线,另一组接VCC和地线,屏蔽层在源端单点接地

DS18B20内部寄存器映射如下图所示:
下面开始代码的编写,我们这里直接分析main()函数,功能就是获取温度值,然后每秒钟通过串口打印1次温度值。实现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配置GPIO口,也配置了串口所用的GPIO
USART_Configuration();//配置串口通讯的参数
  if(SysTick_Config(720000)) //配置 点滴时钟的频率
  {
    while (1);
  }
  while (1)
  {
    delay(100);  //延时1秒钟
   temp_18B20data=get18B20data();//获取温度值
    if(tempS==0)  //判断温度值的正负
     temper[0]='-';
    else
     temper[0]='+';

   temper[1]=temp_18B20data/100+0x30;
   temper[2]=(temp_18B20data%100)/10+0x30;
   temper[3]='.';
   temper[4]=temp_18B20data%10+0x30;
   printf("\n\r 当前温度:");
   printf(temper);   //打印温度值
   printf("\n\r");
  }
}
这里我们主要讲温度获取函数get18B20data(),代码如下:
//从ds18b20得到温度值
//精度:0.1C
//返回值:温度值 (-550~1250
short get18B20data(void)
{
  u8 TL,TH;
  short tem;

  start18B20 ();  // ds18B20 startconvert
  res18B20 (); //复位18B20
  check18B20 ();//检测18B20的存在
  write18B20byte (0xcc);// 忽略 64 位ROM 地址,直接向 DS18B20 发温度变换命令
  write18B20byte (0xbe);// 读内部RAM 中9 字节的内容 的指令
  TL=read18B20byte(); // LSB   连续读,先读去地位再读取高位数据
  TH=read18B20byte(); // MSB
  if(TH>7)  //高5位为 符号位,只有高5位全为0时才为正号
  {
    TH=~TH;
    TL=~TL;
    tempS=0;//温度为负
  }
  else
    tempS=1;//温度为正
  tem=TH; //获得高八位
  tem<<=8;
  tem+=TL;//获得低八位
  tem=(float)tem*0.625;//转换
  return tem; //返回温度值
}
第一步,开始温度转换,这里用到了DS18B20的指令0xcc和0x44。这些指令在DS18B20的芯片手册中都有,如下图(更多详细资料请查阅手册):
开始温度转换的函数如下:
//开始温度转换
void start18B20(void)// ds18B20 start convert
{
  res18B20();
  check18B20 ();
  write18B20byte (0xcc);// 忽略 64 位 ROM 地址,直接向 DS18B20 发温度变换命令
  write18B20byte (0x44);// 启动DS18B20 进行温度转换,12 位转换时最长为750ms(9 位为93.75ms)。结果存入内部9 字节RAM 中。
}
第二步 进行温度数据的读取。先发送读取命令,然后进行温度数据的读取
  res18B20 (); //复位18B20
  check18B20 ();//检测18B20的存在
  write18B20byte (0xcc);// 忽略 64 位 ROM 地址,直接向 DS18B20 发温度变换命令
  write18B20byte (0xbe);// 读内部RAM 中9 字节的内容 的指令
  TL=read18B20byte(); // LSB   连续读,先读去地位再读取高位数据
  TH=read18B20byte(); // MSB
第三步 温度数据的处理,提取符号位和数据位
数据的格式如下图,读取的两个字节中,高字节的二进制中的前面5 位是符号位,如果测得的温度大于0,这5 位为0,只要将测到的数值乘于0.0625 即可得到实际温度;如果温度小于0,这5 位为1,测到的数值需要取反加1 再乘于0.0625 即可得到实际温度。所以程序中当高字节大于7(0000 0111)时,符号位为负,否则为正。最后返回算出的温度值。
if(TH>7)  //高5位为 符号位,只有高5位全为0时才为正号
  {
    TH=~TH;
    TL=~TL;
    tempS=0;//温度为负
  }
  else
    tempS=1;//温度为正
  tem=TH; //获得高八位
tem<<=8;
  tem+=TL;//获得低八位
tem=(float)tem*0.625;//转换
  return tem; //返回温度值
这里的1s计时使用的是SysTick中断,中断处理函数为TimingDelay_Decrement();
下面把程序烧录到开发板,每秒钟会通过串口打印实时温度值,现象如下:

楼主:
现在在全力写 读写SD卡的学习笔记,FatFs的文件系统,准备写的更详细一些,让大家一看就懂,把文件系统这块搞定,光移植学不到什么,还得把里面的主要函数搞明白的。抄来抄去的真没意思

网友O:
很有参考价值的学习笔记

网友P:
鼓励多共享一些原创的学习笔记

网友Q:
相当有用的学习笔记,尤其适合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有参考价值的学习笔记

多谢支持

网友R:
看学习笔记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S:
多看一些这样的学习笔记,还是相当有帮助的

网友T:
很好的学习笔记

网友U:
很有用的学习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P:
鼓励多共享一些原创的学习笔记

多谢支持,我们再接再厉!

楼主:
引用 网友Q:
相当有用的学习笔记,尤其适合初学者

多谢支持,我们也有网络篇的

网友V:
很喜欢这样的学习笔记,多谢分享

网友T:
很给力的学习笔记

网友W:
还不错的一些学习笔记

网友O:
很不错的学习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学习笔记还是很有用的

多谢支持

楼主:
第十五节    SD卡上FatFs文件系统的学习

        本节主要讲述了FatFs文件系统的移植,详细介绍了,文件系统里面函数的使用方法。内容写了58页之多,耗时1周时间。有错误之处尽请指正,谢谢。

  PDF版学习笔记

源码实例工程

本节笔记,目录

笔记部分内容如下:
程序的编写
下面我们开始代码的编写:
1、  主函数的编写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SPI_Configuration();

  FATFS_TEST();   //FATFS常用功能测试函数

  while (1)
  {
  }
}
这里新接触的配置函数就是SPI的配置了,也是使用库提供的结构体对SPI进行定义,更多的SPI的介绍,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MCU的芯片手册写的也很清楚了,这里复制过来也没啥意思。下面我们看一下SPI的配置函数,代码如下: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SPI3 Config*/
    //一开始SD初始化阶段,SPI时钟频率必须<400Ks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SPI_Mode_Master;//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机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SPI_CPOL_High;//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SPI_CPHA_2Edge;//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SPI_NSS_Soft;//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SPI_BaudRatePrescaler_4;// ;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3,&SPI_InitStructure);//使用该结构体的参数对SPI3进行初始化

  /* SPI3 enable */
  SPI_Cmd(SPI3, ENABLE);//使能SPI3外设
}

2、  SD卡驱动函数的编写
这里使用文件SD_driver.cSD_driver.h来写出SD读写的一些驱动函数。
函数列表如下:
/* Private define------------------------------------------------------------*/
/* SD卡类型定义 */
#define SD_TYPE_MMC     0
#define SD_TYPE_V1      1
#define SD_TYPE_V2      2
#define SD_TYPE_V2HC    4

/* SPI总线速度设置*/
#define SPI_SPEED_LOW   0
#define SPI_SPEED_MID   1
#define SPI_SPEED_HIGH  2
/* SD传输数据结束后是否释放总线宏定义 */
#define NO_RELEASE      0
#define RELEASE         1

/* SD卡指令表 */
#define CMD0    0      //卡复位

/* Private macro-------------------------------------------------------------*/
//SDCS片选使能端操作:
#define SD_CS_ENABLE()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选中SD
#define SD_CS_DISABLE()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不选中SD
#define SD_PWR_ON()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10)  //SD卡上电
#define SD_PWR_OFF()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10)    //SD卡断电
#define SD_DET()             1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2) //检测有卡
                                                                    //1-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PI_SetSpeed(u8 SpeedSet);

u8 SPI_ReadWriteByte(u8TxData);                //SPI总线读写一个字节
u8 SD_WaitReady(void);                          //等待SD卡就绪
u8 SD_SendCommand(u8 cmd, u32 arg,u8 crc);     //SD卡发送一个命令
u8 SD_SendCommand_NoDeassert(u8 cmd,u32 arg, u8 crc);
u8 SD_Init(void);                               //SD卡初始化
                                                //
u8 SD_ReceiveData(u8 *data, u16 len,u8 release);//SD卡读数据
u8 SD_GetCID(u8 *cid_data);                     //SDCID
u8 SD_GetCSD(u8 *csd_data);                     //SDCSD
u32 SD_GetCapacity(void);                       //SD卡容量

u8 SD_ReadSingleBlock(u32 sector, u8*buffer);             //读一个sector
u8 SD_WriteSingleBlock(u32sector,const u8 *buffer);       //写一个sector
u8 SD_ReadMultiBlock(u32 sector, u8*buffer, u8 count);    //读多个sector
u8 SD_WriteMultiBlock(u32 sector,constu8 *data, u8 count);//写多个sector

3、  文件系统的移植
FatFs文件系统主要有以下函数:
/*-函数详细的解释请查阅附录,点击链接也可以到----*/
/* FatFs module applicationinterface                  */

4、  底层接口I/O函数的编写
底层驱动是必须由用户自己完成的,函数均放在文件diskio.c中,函数如下:
/* Prototypes for disk controlfunctions */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BYTE);
DSTATUS disk_status (BYTE);
DRESULT disk_read (BYTE, BYTE*,DWORD, BYTE);
DRESULT disk_write (BYTE, constBYTE*, DWORD, BYTE);
DRESULT disk_ioctl (BYTE, BYTE,void*);
DWORD get_fattime (void);
6 个接口函数的详细信息如下图所示。

DiskI/O 函数结构图

因为FatFs 模块完全与磁盘I/O 层分开,因此需要下面的函数来实现底层物理磁盘的读写与获取当前时间。底层磁盘I/O 模块并不是FatFs 的一部分,并且必须由用户提供。下面的函数位于diskio.c 中。

5、  应用层函数的编写
我们这个例程要实现的8个功能如下:

每一个功能都对应一个函数,各个函数如下:
// 0  读取磁盘容量 The f_getfreefunction gets number of the free clusters
void Test_f_getfree(void);
//1   读磁盘目录 The f_readdirfunction reads directory entries.
void Test_f_readdir(void);
//2    创建目录   The f_mkdir function creates a new directory
void Test_f_mkdir(void);
//3    读取文件   The f_read function reads data from a file.
void Test_f_read(void);
//4    文件拷贝   The f_write writes data to a file.
void Test_f_write(void);
//5    重命名    Rename file or directory
void Test_f_rename(void);
//6    删除文件   The f_unlink removes file or directory
void Test_f_unlink(void);
//7    格式化     The f_mkfs fucntion creates a file systemon the drive.
void Test_f_mkfs(void);

这8个函数的调用是通过一个二维的函数指针数组完成的,该数组如下:
void *FATFS_Function[][2]=
{
    (void*)Test_f_getfree,"磁盘容量",
    (void*)Test_f_readdir,"读目录  ",
    (void*)Test_f_mkdir,   "创建路径",
    (void*)Test_f_read,    "读文件  ",
    (void*)Test_f_write,   "文件拷贝",
    (void*)Test_f_rename,  "重命名  ",
    (void*)Test_f_unlink,  "删除文件",
    (void*)Test_f_mkfs,    "格式化  ",
    0x00,0x00
};
这8个函数完成的功能都是调用FatFs文件系统里的函数,FatFs文件系统的函数前面已经列出了列表,在本节最后面我们也附上了函数的详细定义及用法,请查阅。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这几个应用函数:
0)//The f_getfreefunction gets number of the free clusters
void Test_f_getfree(void)
{
    FATFS fs;
    FATFS *pfs;
    DWORD clust;
    FRESULT res;         //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code

    //检测磁盘是否插好
    if(disk_detect_OK()==FALSE )
      return;

    pfs=&fs;//指向
//Register a work area for logical drive 0
//温馨提示:该函数是文件系统FatFs里的函数,详细说明请查阅本章节最后的附录,可以用Ctrl+F快捷键,弹出搜索框,输入该函数名,找到该函数。以下类似函数均可以这样找到详细说明,不再赘述。该类函数我们会标记红色,并加粗,请留意。比如f_mount, 解释如下:

f_mount(0, &fs);

//1  读取目录 The f_readdir function readsdirectory entries.
void Test_f_readdir(void)

//2  读取目录  The f_mkdir function creates a new directory
void Test_f_mkdir(void)

//3   读文件 The f_readfunction reads data from a file.
void Test_f_read(void)

//4  The f_writewrites data to a file.
//测试文件拷贝功能
void Test_f_write(void)

//5  重命名 Rename file or directory
void Test_f_rename(void)

网友X:
是不错,,不过做开发板的都差不多。

网友D:
恩 基本都一样 我们就打价格优势 158

网友Y:
好东西  楼主   很不错   谢谢你   有时间   需要将这一块的知识点都好好消化消化   谢谢你

网友Y:
谢谢你的共享   这些资料  应该对我们的帮助   很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Y:
谢谢你的共享   这些资料  应该对我们的帮助   很大   谢谢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X:
是不错,,不过做开发板的都差不多。

确实都差不多,但是专注网络设备的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Y:
好东西  楼主   很不错   谢谢你   有时间   需要将这一块的知识点都好好消化消化   谢谢你  ...

楼主:
LWIP的资料

楼主:
LWIP的还是比较难理解的,我再好好学习一下,写一个通俗易懂的笔记出来,加油!

楼主(2013-11-22):
用手机通过蓝牙模块控制开发板的LED灯的亮灭

楼主:
自己写的串口调试助手也可以收发数据了

VS2012环境
C#语言

网友I:
有时间  好好看看     楼主   这一块     感觉自己的实力不是很强   需要花时间琢磨琢磨   顶一个

楼主:
WIFI模块 安卓客户端

楼主:
nfc 模块 上位机定版

楼主(2014-01-01):
NFC模块,比较新兴的产品,方便实用,以后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

网友Z:
好贴 要不要买一块呢

网友Z:
不知楼主对FREERTOS是否也有兴趣?关于RTOS向板子上的移植是不是也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没玩过系统,向借用你的板子上个FREERTOS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不知楼主对FREERTOS是否也有兴趣?关于RTOS向板子上的移植是不是也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没玩过系统,向借用你 ...

我们有FreeRTOS+LwIP的例程,有个高工拿我们的开发板为硬件平台,写了一本书,专门讲这个OS的,实现的是串口转网络的通信。书名《stm32嵌入式系统开发实战指南》

网友Z:
引用 楼主:
我们有FreeRTOS+LwIP的例程,有个高工拿我们的开发板为硬件平台,写了一本书,专门讲这个OS的,实现的是 ...

不知楼主试过书上的移植步骤和例程没?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不知楼主试过书上的移植步骤和例程没?

我在板子上跑过书的例程,可以用,网络转串口通信

楼主:
红外+蓝牙模块   手机控制电视机

楼主:
手机 控制电视机

网友AA(2014-03-28):
好佩服楼主 请问下有没有 f4的 教程 啊

网友AB(2015-06-30):
楼主分享的东西还是很有料的了,不过大部分都是开发板配套的使用教程吧,这个教程写的也是比较详细的。总之谢谢分享!

网友AC:
引用 楼主:
第八节    串口学习之中断输入输出

      本节主要讲了 使用 中断的方式 进行串口数据的发送与接收。

很好哟,谢谢分享

网友AC:
引用 楼主:
第十四节  DS18B20温度传感器读取温度的学习         本节主要讲了GPIO的操作和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使用

:victory:

网友:
单片机里运行一条指令的时间是由时钟决定的,所以 时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