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检测按键程序 与大家分享 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2013-09-10):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0=P1^0;             //定义KEY
sbit start=P1^1;         //开始开关
sbit d1=P2^1;                 //KEY指示灯
sbit d2=P2^0;                 //NG指示灯
sbit d3=P2^2;                 //GOOD指示灯
bit  flag;
uchar tt=0;
uchar c1=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
void scan_key()                                  //按键检测函数
{
                while(d0==0)
        {
                        delay_ms(50);
                                if(d0==0)
                                {
                                                                        d1=0;
                                        TR0=0;
                                        while(d0==0);
                                        d1=1;
                                        c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tt=0;
                                }
        }
}
void judge_key()                          //按键次数检测函数
{
                        if(c1==2)
                                                {
                                                        d3=0;
                                                        flag=0;
                                                        TR0=0;
                                                        tt=0;
                                                }
}
void judge_start()
{
        while(start==0)
        {
                 delay_ms(50);
                if(start==0)
                {
                c1=0;
                d1=1;
                start=1;
                d2=1;
                d3=1;
                tt=0;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flag=1;
                }
     }
}
void main()
{
  while(1)
  {

                judge_start();
                while(flag)
                {

                                                    scan_key();
                                            judge_key();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80)
        {
                flag=0;
                d2=0;
                TR0=0;
                d3=1;
        flag=0;
        c1=0;
        }
}

网友A:
变量的命名极其混乱,排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的命名极其混乱,排版不好...

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命名更美观易懂?

网友A:
举例:
sbit d1=P2^1;  按键指示灯

可以用:

sbit led_key=P2^1;

tt 可以改为:

t0_isr_cnt;  //  即t0中断次数

其它以此类推
尽量做到望文知意

网友B:
推荐使用长变量名,虽然看起来又臭又长,但是理解起来容易。
附件是我平时使用的按键驱动,稍加修改就能用了。只需要定时调用key_scan即可,建议1ms调用一次。里面的注释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

网友C:
按键按下时严重阻塞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使用长变量名,虽然看起来又臭又长,但是理解起来容易。
附件是我平时使用的按键驱动,稍加修改就能用 ...

我是初学者,不懂的地方还有很多,谢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按下时严重阻塞主循环

确实是,按键按下如果不放手的话,程序会停止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