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用IO模拟IIC问题

楼主(2013-09-10):
最近几天在用MSP430F5438的IO模拟IIC用以与气压传感器BMP085进行通信,但读出来的数据都是0xff,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模拟的IIC时序没问题吧?

网友B:
直接用内部模块吧。前段时间用模拟的,单个从机还可以工作,多个从机或主机没法工作。不知道你的代码对不对?

网友C:
不一定是iic的问题的,查看一下085

网友C:
看看初始化正确么?

网友C:
建议楼主接上一个上拉电阻试试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是楼主不小心接错引脚了……T-T 这么低级的错误好忧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是楼主不小心接错引脚了……T-T 这么低级的错误好忧桑啊 ...

:L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

万用表示波器等等等等什么都用上了,最后查了一下电路图发现接错地方了

网友C:
接在电源上了吧

网友C:
楼主要细心的了。

网友D:
模拟的IIC总线是非常实用的,一般的外设用IIC总线来通讯,用这个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的IIC总线是非常实用的,一般的外设用IIC总线来通讯,用这个很方便的

恩恩,我也发现的了,谢谢~不过是否模拟IIC的通讯速度比不上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