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检测电路

楼主(2013-09-10):
帮忙搭一个电路只要能测试 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是否能正常的转起来就行,不能用现成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件,谢谢!  电机型号3HB57-76

楼主:
自己顶,我手上有DSP2812,这么牛X的一个芯片可是这电路我不会做啊。

网友A:
只是试试能否转?这样的话,只要提供适当电压电流的三相交流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试试能否转?这样的话,只要提供适当电压电流的三相交流电就行

三相交流电也要有一个输出的顺序吧。  类似于永磁式步进电机  A-AB-B-BC-C-CA 这样循环能跑起来吗?

网友A:
你试试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