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系列单片机定时器问题,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3-09-10):
最近刚接触到STC15系列单片机,看资料发现这种单片机是1T的,比普通8051单片机快很多,同时STC15L104W,只有两个定时器,定时器0和定时器2,我把stc89c52上的程序下载到STC15L104W中,定时器0工作正常,定时器2却怎么也启动不了。折腾一下午了,始终没能启动定时器2!!求熟悉STC15系列单片机的大师指点指点吧!最新15系列定时器应用与stc89c52有什么本质区别??谢谢!!!

网友A:
换了单片机,就要认真看数据手册,不要期望撞大运。

网友B:
只能看手册了

网友C:
15L104W的定时器2跟89系列的有点不一样,仅仅支持16位自动重装。STC官网有用库函数写的例程。
http://www.****ducst/STC-LIB/STC ... 95%E7%89%88V1.0.rar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下载个STC15的STC-ISP,里面可以方便进行各种设置。偷懒必备神器。

网友E:
这种问题显然应该优先去手册上找

网友F:
手册上有介绍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显然应该优先去手册上找

这个好像手册上找不到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手册上有介绍的。

是有介绍,但是不全部。

网友E:
手册上有,只是你要认真看
另外stc的 isp软件上有代码生成器

网友E:
isp上也有示例代码库
很方便的

网友H(2013-11-27):
谁有stc 15w104sw单片机的资料?麻烦发一份给我咯?谢谢!

网友I(2016-07-19):
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找到问题没

网友I:
另外ISP上面的例程也是这样,手册里也没有说到这部分

网友J:
官网看例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