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源铭牌上的电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9-10):
先上图吧——

感觉就是一个变压器。因为线圈有一定的电阻,所有输入输出产生电流。是这样吗?电流的数值又是怎么来的呢?
谢谢!

网友A:
这是功率啊,输入220V50ma,功率就是220*0.05=11W。输出9V800ma,功率就是7.2W,效率就是百分之6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功率啊,输入220V50ma,功率就是220*0.05=11W。输出9V800ma,功率就是7.2W,效率就是百分之65左右。 ...

这些我会算啊。我是想问这两个电流的数值是怎么来的?
电压/线圈的电阻?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懂,电流跟线径的粗细有关,电压跟线圈的匝数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我会算啊。我是想问这两个电流的数值是怎么来的?
电压/线圈的电阻? ...

他是个变压器,前端输入220V  就跟运放差不多吧   前端电阻的作用会限制电流,变压器后端变换后抽头出来9V(实际上应该高),因为有寄生电容和ESR。适配器给特定的负载供电,他们产品的负载应该比较固定,可以推测,所充电器件等效电阻大概9V/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个变压器,前端输入220V  就跟运放差不多吧   前端电阻的作用会限制电流,变压器后端变换后抽头出来9 ...

谢谢!
刚才量了一下,振幅为16V,万用表测得的有效值为11.2V。跟铭牌标示相差不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刚才量了一下,振幅为16V,万用表测得的有效值为11.2V。跟铭牌标示相差不小。 ...

你测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的是什么?

示波器看波形。都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