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求教??//

楼主(2013-09-10):
关于PRO TELLL单面板设置问题?单面板的顶层和底层能不能互助用。我的板子是单面板,我把线画到顶层上去了?我在规划里这样设置行吗? Design设计|Rules…规则|Routing layers

Toplayer设为Any

Bottomlayer设为NotUsed

网友A:
1. 如果想把布的线换层,只要选择当前层上的所有布线,在PCB检视面板上一次性修改就行。也可以在用L键来切换顶、底层,但会水平镜像翻转。
2. 如果是想设置为单面板走线,防止画到其他层去,D+R快捷键,在规则里改,很容易找到。或者把不想要的层隐藏即可。

网友B:
lz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单面PCB,默认顶层必须没有走线,因此必须把顶层的线换成底层,Design设计|Rules…规则|Routing layers的设置没什么必要,只要你的PCB中没有顶层走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