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也想不通Jlink是怎么下载进去的

楼主(2013-09-10):
用的是STM32 F107VCT6, 编译出来的程序HEX文件都有200多K,AXF 文件更是高达700多K。但STM32 F107的Flash最大也就128K,我怎么也想不通Jlink是怎么下载进去的?

网友A:
google “intel hex format Specification”

网友B:
转成bin能这样比较,如果没用特殊技巧代码段是连续的话。

网友C:
因为下载到芯片里面的代码只是可执行代码。
hex文件包含地址信息,而且是ASCII表示的,虽然你的hex有200多KB,实际的可执行代码bin要小于100KB的
axf文件附加了调试信息,调试信息是不会烧写到芯片ram中的,所以你的axf文件去掉调试信息后剩下的可执行代码小于flash还是可以下载进去的。

网友D:
楼上说的对,BIN 文件,才是执行文件的镜像;其他的都包含其他信息

楼主:
但我没用加让它生成Bin文件的指令的,生成Bin文件确实是只有70K,不过不加的话他内部是不是先转成Bin再烧进去?

网友E:
F107VCT6是256K的

网友F:
是先转成Bin再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因为下载到芯片里面的代码只是可执行代码。
hex文件包含地址信息,而且是ASCII表示的,虽然你的hex有200多K ...

是这个道理

网友H:
4.22的用jlink下载大文件很卡,是否是keil的版本问题,4.60反盗版了,而4.22的jlink下载大文件就会很卡,是不是大家的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C:
试试D:\Keil\ARM\Segger 用MDK4.54以前的驱动替换掉...至少目前没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