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写EEPROM,独立看门狗复位,如何解决?

楼主(2013-09-10):
stm8写EEPROM,如果不打开看门狗,程序正常。
打开看门狗,写EEPROM就复位,即使在等待写完成中喂狗还是复位。
请各位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2014-03-1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独立看门狗似乎最长时间就1.02s,难道不能用它来,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
后来搞了一搞,其实是stm8写eeprom时间太长,超过了独立看门狗的超时时间,导致看门狗复位。我之前是把喂狗放在主程序里,在写eeprom时没能喂狗,后来我把喂狗放在了定时器中断里,每10毫秒喂狗一次,这样在写flash时就不会看门狗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