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自己做了块双端口的千兆以太网FMC-LPC夹层卡 测试了一下ZedBo

楼主(2013-09-10):
好久没有玩FPGA了,看到Xilinx出了ZYNQ,将双核Cortex-A9和7系列FPGA集成到一起,感觉蛮创新的,做了块双端口的千兆以太网FMC-LPC夹层卡(FMC接口信号定义完全兼容于TED inrevium公司的TB-FMCL-GLAN-B电路板,没有POE功能),测试了一下ZedBoard的PL以太网性能,感觉ZYNQ还是蛮给力的。

网友A:
我也正打算给zedboard加一个fmc的camera板子,类似AES-FMC-IMAGEOV-G那样的,以前也没做过,不知道fmc做layout有啥要注意的不?有邮箱不,跟你多请教: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打算给zedboard加一个fmc的camera板子,类似AES-FMC-IMAGEOV-G那样的,以前也没做过,不知道fmc做lay ...

高速信号 PCB布线等长即可 FMC对PCB布线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 但是FMC连接器焊接可要注意 要求很高哟
你说的AES-FMC-IMAGEOV-G这块板子没有图像传感器呀 小弟也想做一个CAMERA板 CMOS可能选择APTINA的 APTINA在监控上用的蛮多的
你要是开始做了 跟小弟说一声(站内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打算给zedboard加一个fmc的camera板子,类似AES-FMC-IMAGEOV-G那样的,以前也没做过,不知道fmc做lay ...

强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强人

你们互相赞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强人

没看到我给的分数么?

网友C:
这个里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速信号 PCB布线等长即可 FMC对PCB布线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 但是FMC连接器焊接可要注意 要求很高哟
你说 ...

小弟请教下 fmc是什么意思》?

网友E:
楼主怎么不早发?早发我就买几片了。现在我自己的板子就要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速信号 PCB布线等长即可 FMC对PCB布线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 但是FMC连接器焊接可要注意 要求很高哟
你说 ...

嗯嗯,多谢多谢,俺做pcb是外行,硬头皮上,哈哈。sensor我用ov5640的模组,aptina的也有。我自己是做图形图像处理的和camera tuning的,所以不希望camera被焊死在板子上,方便我多测试。只要能把camera数据通过fmc送到fpga就ok了。拿AES-FMC-IMAGEOV-G的原理图,删掉hdmi,估计就比较好弄了。: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弟请教下 fmc是什么意思》?

FPGA Mezzanine Card (FMC) =FPGA夹层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不早发?早发我就买几片了。现在我自己的板子就要投了。

什么公司啊?总是得不到回应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什么公司啊?总是得不到回应啊

猴哥,别问啦

网友G:
这个很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猴哥,别问啦

为什么别问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什么公司啊?总是得不到回应啊

只有一个研发人员的公司啊,是不是太小了??: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只有一个研发人员的公司啊,是不是太小了??

不小啊,关键看发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不错哟

东西,相当不错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别问呢

了解了下fpga夹层卡,感觉是个高速通道,但是还没体会其精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了解了下fpga夹层卡,感觉是个高速通道,但是还没体会其精髓。

夹层卡 只是定义了一个接口而已 有很多的单端和差分引脚 用户可根据应用需要定制子卡 统一接口以后就可以通用了

网友I(2013-11-25):
楼主,你那个千兆的网络变压器用的是啥?

网友J(2015-01-14):
楼主,fmc是不是就相当于FPGA的引脚引出来而已啊

网友K(2016-09-14):
还有吗?能卖我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