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遇到一个关于keil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09-10):
今天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在keil中,在STC12C5A60S2下,写了很多函数,当在主函数中没有调用某些函数时,编译时:data=132,当加上某个函数调用时:data=65;对此,本人很不理解,哪位朋友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A:
死太惨不是ST出的。

网友B:
明看明白啥问题啊

网友C:
keil编译时有几个data。要先搞清楚每个data的意思。
你说的data是不是用到的变量数?

网友D:
你加的函数是不是内部占用了很大的RAM,导致溢出了?

网友:
把代码发上来看看撒,你这样介绍谁看得懂啊,就这样的介绍可能的问题太多了。有代码比较看得准确。。

网友E:
没有调用的函数,KEIL不知道它有没有用,所以代码里面是有它的,它的局部变量,全部不允许覆盖分配给别的函数,所以会多占RAM

网友E:
如果你调用了它,KEIL会进行分析,大多数局部变量是要覆盖分配的,RAM就占的少

网友F(2013-10-13):
这种不奇怪,只是和编译器对资源的分配策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