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串口通讯协议问题

楼主(2013-09-10):
通讯协议要求:
取温度值
命令:15H
命令格式:12H-15H-03H-18H
下位机返回:12H-15H-03H-18H 温度值高位-温度值低位

取湿度值
命令:16H
命令格式:12H-16H-03H-19H
下位机返回:12H-16H-03H-19H 湿度值高位-湿度值低位

请问论坛上的各位高手,以上通讯协议如何用单片机实现,请给个思路!!!

网友A:
把这些命令直接放到数组里,对接收到的指令进行判断然后对应的发送对应的数组

网友B:
一个数组就搞定了...

网友C:
发送端简单点,直接发命令数据即可

接收复杂点,其实也简单,做个缓冲区将接收的数据先缓冲起来,然后从缓冲区取数据,每次取一个字节,分析依次是12H-15H-03H-18H数据,后面再接收温度值即可,共设5个状态
1:12H
2:15
3...

网友D:
如果为安全可以加个校验字节,校验方法可以累加和、同或、异或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