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大神,看看这个板子电源处有些热怎么处理

楼主(2013-09-10):
我是第一次画板子,画这个的时候都是心惊胆战。现在板子出来了,我元器件都焊上了,电压输出5V 3.3V正常。就是板子运行15分钟左右电源处有些热,也不是说热的烫手,手摸上去就是能明显感觉到热。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这电源线宽都是50mil
我这是抄的别人的,其实就是在别人版本中的板子运行一段时间也挺热的,但我觉的没我的热,他好像加了散热口
别人的板子是第一张图片,我的是第二张

我板子电源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所示

网友A:
楼主是准备重新优化PCB呢?还是想在现有的PCB上改动?电源芯片发热属于正常,一般采取加大焊盘面积并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准备重新优化PCB呢?还是想在现有的PCB上改动?电源芯片发热属于正常,一般采取加大焊盘面积并开窗。 ...

想现在在现有的PCB改动,改好了再出版。加大焊盘面积你是说要把电源处引脚焊盘都加大些吗?
开窗,怎么开窗呀?在空余相邻的地方开些孔吗?

网友B:
铺铜改全铺 不要十字
1117打圈地孔
换1117

网友C:
既然是抄别人的东西要抄好呀 ,先不说发热了  你的滤波电容放的太远了    你看看别人怎么放的
放置电容这是最基本的了   从这些电容来看    你还是重新画一版吧  这版报废了

网友C:
所有的滤波电容  要靠近管脚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抄别人的东西要抄好呀 ,先不说发热了  你的滤波电容放的太远了    你看看别人怎么放的
放置电容这是 ...

大侠教训的是,当时画这个板子的时候就没怎么认真对待 觉的是两层板 连连就可以了 没注意什么 就直接画了 然后就连起来了,然后就出现太热的问题。
这是我的1117上边的焊盘离那个10uF的距离,很大吗?

滤波电容的距离与使用的电容有关,大电容可以远一点,小的陶瓷电容要尽量靠近器件引脚放

网友D:
看了你的图,好像1117的4脚,都没有定义网络,这样,一般情况下,你铺铜是连不上的。除非违反DRC自己强行放。
1117的2脚和4脚应该是通的。
4脚就是散热的关键,必须与铺铜直接贴合,最好再用过孔阵列,将热传导到其他层去。总之散热面积越大越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教训的是,当时画这个板子的时候就没怎么认真对待 觉的是两层板 连连就可以了 没注意什么 就直接画了 ...

你就照着  第一张图片的布局就行了  至于发热  你在附近可以打些过孔   助于散热

网友E:
不就是散热焊盘没铺铜么,小问题,热量不大就不要去理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图,好像1117的4脚,都没有定义网络,这样,一般情况下,你铺铜是连不上的。除非违反DRC自己强行放 ...

我1117的4脚没有定义网络,就是在那空置着。这是我的那个图片

有些问题:
1.你说我的那个2和4脚想接,是不是把4脚规到GND网络中去?4和1相接
2.“过孔阵列”???什么意思 是不是在4脚旁边多开几个过孔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1117的4脚没有定义网络,就是在那空置着。这是我的那个图片

有些问题:

1. 4脚的网络要和2脚一样定义为AVCC3.3,再给AVCC3.3铺铜,尽量大些。4脚千万别接GND啊。到时烧了别怪俺~你还是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

2. 理解基本正确,4脚焊盘上也可以放过孔阵列的。就是几排乘几列的过孔。一般肚子下面有热焊盘的器件,数据手册上都会要求放过孔阵列的。如果器件发热比较厉害,还是放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4脚的网络要和2脚一样定义为AVCC3.3,再给AVCC3.3铺铜,尽量大些。4脚千万别接GND啊。到时烧了别怪俺~ ...

太感谢了额,平时用这个1117没看过他的数据手册以为就是这脚都这么连接的,我一定会好好看看数据手册
我看了很多网上的说这1117有国产有外产 我上面也没标写公司是哪家的怎么板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额,平时用这个1117没看过他的数据手册以为就是这脚都这么连接的,我一定会好好看看数据手册
我 ...

一般只要叫1117,引脚都会兼容。
实在不放心,用万用表量一下实物,2脚和4脚会不会滴滴叫。

网友F:
器件的布局不合理,电源布线都绕成圈了、、、还是要多补充一些EMC,EMI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器件的布局不合理,电源布线都绕成圈了、、、还是要多补充一些EMC,EMI知识

大神,再给些提示好吗?电源绕线都圈了,EMC有些不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额,平时用这个1117没看过他的数据手册以为就是这脚都这么连接的,我一定会好好看看数据手册
我 ...

网友F:
你的pcb里电源网络,你一个个的检查一下,想象一下如果上电会有多少个线圈,根据右手法则会产生磁场,从而对外围电路造成干扰。不过我说的比较吹毛求疵,如果你只是做实验或者demo。就不用考虑这么多,后期做产品就要考虑一下了。还有就是建议你多看datasheet,里面说的很清楚布线的时候应该铺多少铜进行散热。

网友F:
哦,没注意这是你第一次做PCB,有点苛刻,好的设计是改出来的。想做好PCB需要很多理论知识,然后进行综合考虑做一个满足你需求的产品。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pcb里电源网络,你一个个的检查一下,想象一下如果上电会有多少个线圈,根据右手法则会产生磁场,从而 ...

奥,绝对受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 4脚的网络要和2脚一样定义为AVCC3.3,再给AVCC3.3铺铜,尽量大些。4脚千万别接GND啊。到时烧了别怪俺~ ...

这个图说明2脚和4脚相通吗?那些尺寸说明什么?器件的大小吗?

网友H:
电源芯片底挨着铜皮,连接地+过孔;或者换效率高点电源芯片~会好一些~没别的方法了~

网友I(2013-10-10):
你这个发热时很正常的,热量不会太高,想要优化的话,可以把铺铜改成全铺,不用网格状的。然后电源芯片管脚每个都增加一个大铜皮散热,器件正下方区域打通孔不阻焊用以散热

网友J:
把热焊盘加入网络,跟中间那个引脚是同一个网络,你给这个热焊盘一块大点的覆铜,散热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K:
右手定则  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学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图,好像1117的4脚,都没有定义网络,这样,一般情况下,你铺铜是连不上的。除非违反DRC自己强行放 ...

大神,铺铜和网络有关吗?小弟新学

网友M(2014-04-18):
有些热很正常啊!!!

网友N:
比较热可能和你的PCB走线绕来绕去也有关吧,按道理说这种小功率电源芯片不会怎么热的。

网友I:
LDO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看数据手册里的相关热设计内容,注意铺铜的方式,加强散热设计

网友O:
哥们 , 你这个效率太低了。发热是应该的,建议换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