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开关问题

楼主(2013-09-10):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你的开关阀值有没有达到,其次的开关频率先用示波器看一下,再给他,就这两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开关阀值有没有达到,其次的开关频率先用示波器看一下,再给他,就这两样 ...

首先谢谢您的解答,能开能关,两个灯交替点亮,一秒每个要亮灭500次,两个led灯照射一个光敏电阻产生信号,两灯单独照射没有问题,一旦交替点亮,光敏电阻上的信号就是一个综合的效果,我怀疑是开关时间延时照成的,不知您怎么看。

网友A:
那你试试LED常亮去照射光敏电阻,在看看调节频率从低到高后光敏电阻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