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6,进不了串口接收中断。求教。程序没几行【已解决

楼主(2013-09-10):
是232转485的。485有个发送接收使能端,还是以是485的使能端了。谢谢各位
#include <htc.h>
//#include <pic.h>
//#define _XTAL_FREQ 10000000 //4Mhz FRC internal osc
//__CONFIG(FOSC_HS & WDTE_OFF & PWRTE_OFF & MCLRE_ON & CP_OFF & CPD_OFF & BOREN_ON & IESO_ON & FCMEN_ON & LVP_OFF);
//__CONFIG(BOR4V_BOR40V & WRT_OFF);
  __CONFIG(0x28e2);    //外部时钟10M
__CONFIG(0x3eff);
void serial_init();

char data = 0;
void serial_init()
{
         TRISB4=0;        /* 使能485*/
        RB4 = 1;

        SPBRG = 64;    /*波特率 */
        SPEN = 1;     /*使能EUART,自动配置RX为输入*/
        RCIE = 1;
        GIE = 1;
        PEIE = 1;
        CREN = 1;     /*使能接收电路*/
        SYNC = 0;     /*异步操作*/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1 == PIR1bits.RCIF)       /*----- rec interrupt ---*/
        {
                data = RCREG;
        }
}
int main()
{
         serial_init();
/*---------TEST LED-----------*/
         TRISCbits.TRISC0 = 0;
         PORTCbits.RC0 = 0;

         while(1)
         {
                 if(data == 0x55)
                        PORTCbits.RC0 = 1;
        }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

大哥,这没问题吧。datasheet看好几遍了,还是不行。呜~~~~(>_<)~~~~

网友B:
串口发送调通了没??

网友C:
PIR1bits.RCIF:结合接受中断容许位一起判断。

你这接受中断也太潦草了吧?

为什么不是:#include <pic.h> ?

IO方向设置正确吗?

中断初始化正确吗?

网友D:
RB4 = 1;好像一直在发送,收不到数吧。 RB4 =0试试

网友E:
感觉写程序不适合楼主 还是玩硬件去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感觉写程序不适合楼主 还是玩硬件去好了

呵呵,楼主这个就是硬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写程序不适合楼主 还是玩硬件去好了

晕,你这也太打击人了,这是个测试程序而已。
几百行的程序能删的我尽量都删了。
==================================================
没看出lz这里的程序哪里高明,不然你也得说出问题我的所在吧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34220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R1bits.RCIF:结合接受中断容许位一起判断。

你这接受中断也太潦草了吧?

潦草是很潦草,但不至于不对吧。
RCIF是只读的。
IO不需要设置。
初始化正确。
编译器提示 htc.h
lx说对了。不过还是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RB4 = 1;好像一直在发送,收不到数吧。 RB4 =0试试

找半天没找到结贴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半天没找到结贴的地方。

首贴旁边,点我要结贴,然后给各个跟帖打分,打分总额必须和悬赏分一致,然后再点结贴给分。

楼主:
这情何以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晕,你这也太打击人了,这是个测试程序而已。
几百行的程序能删的我尽量都删了。
======================= ...

呵呵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

呵呵什么呀,阴阳怪气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什么呀,阴阳怪气的

靠 我就喜欢呵呵 怎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