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处发热怎么处理?

楼主(2013-09-10):
我是第一次画板子,画这个的时候都是心惊胆战。现在板子出来了,我元器件都焊上了,电压输出5V 3.3V正常。就是板子运行15分钟左右电源处有些热,也不是说热的烫手,手摸上去就是能明显感觉到热。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这电源线宽都是50mil
我这是抄的别人的,其实就是在别人版本中的板子运行一段时间也挺热的,但我觉的没我的热,他好像加了散热口
别人的板子是第一张图片,我的是第二张

下面是我的原理图和PCB

网友A:
纹波怎样?

网友B:
地没有做好,散热效果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没有做好,散热效果差

“地没做好”什么意思。在我这个板子中一共就两个地一个数字地GND一个模拟地AGND,我数字地和模拟地相连之间就加了一个磁珠。我的模拟地全是都是用线画起来的,最终所有模拟地的连接都接到了那个磁珠那处了。至于数字地我是用的altium网格铺铜,下边的图

网友C:
不要打网格 要整体的 你想啊,网格 和整体 铜皮的面积少很多,当然影响散热啊
1117 顶上那个焊盘露铜面积大点,再周围打上一圈地孔

网友C:
当然如果你要解决散热问题,更换DC 不用1117
MPS 有很多这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打网格 要整体的 你想啊,网格 和整体 铜皮的面积少很多,当然影响散热啊
1117 顶上那个焊盘露铜面积 ...

大侠,你说不要打网格的,对我抄的别人的那个人就是全铺地,当时我对这个不理解就觉的网格的好看点 我就网格了。
你说MPS有很多,小弟我见识实在少 推荐几个呗
1117那个顶上的焊盘加大,我画个图你看看 红色表示我将要在PCB改的加大的地方,还有你说打些圈地孔,这些孔是不是要连接到Net 的GND里面还是只是些孔就可以了,这个孔要开多大呀

网友D:
发热正常。。。
我到觉得网格比较丑。。不过比一大块铜皮好焊一点

网友E:
对LDO来说,SOT223封装不小了哈。
下面要布大面积的铜箔散热嘛。。。
接受不了散热,就加一点成本,用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LDO来说,SOT223封装不小了哈。
下面要布大面积的铜箔散热嘛。。。
接受不了散热,就加一点成本,用DcDc ...

DCDC什么意思 在明晰点好吗?
大面积的铜箔散热?这个大面积怎么个铺 大侠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或者你画的让俺这个小虾米涨涨见识 xiexiele

网友E:
Dc to Dc 见附件。
LDO是线性的嘛。热量来源于(Vin-Vout)*I
Dc/Dc 是开关式的,热量来源于Vin*Iin-Vout*Iout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你说不要打网格的,对我抄的别人的那个人就是全铺地,当时我对这个不理解就觉的网格的好看点 我就网 ...

yes
MPS 型号自己找,
找官网,下个选型表,自己选
一圈接地的孔可以多打几个,打多大,和你板子上的过孔一样即可

网友F:
这个铺地还是谨慎点好,不过你板子密度不高,大面积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G:
个人觉得还是铺铜对于你芯片的散热要好一点,网络散热真心要差点。

网友H:
哇,很有意思啊

网友I:
LZ应该要搞清楚整块铺铜和网格铺铜有什么差异,目的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
实心铺铜会造成局部散热过快的问题,因此会建议做网格铺铜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铺铜也不是随便铺的,有些地方杂讯过强,反而根据实际情况作净空
电源芯片发烫主要还是看电流负载,裕量大点。

网友J:
热很正常。你可以把芯片那的的阻焊层扩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铺地还是谨慎点好,不过你板子密度不高,大面积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我板子密度不高,特别是在这个电源模块处我板子密度不高,你可以看见就是有两排插针的地方是插了核心板的。就这一块走的线就是5v 3.3v AGND 这三根线
你所说的大面积铺是这个意思吗?在altium中选择铺铜的选项是如下,还请大虾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应该要搞清楚整块铺铜和网格铺铜有什么差异,目的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
实心铺铜会造成局部散热过快的 ...

第一次画板,先前就没有什么意识,是我自己太大意了,觉的是两层板没什么可画的,现在花了钱 拿到板子和废品一样,我是知道了,谢谢大侠教诲。
有些问题
1.对于你说的“净空”是不是不铺铜?
2.看电流负载,裕量大点?我的板子是抄别人的没有什么不同的,别人的板子我测过用万用表串在电源线上那个总电流是500MA,什么是裕量大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画板,先前就没有什么意识,是我自己太大意了,觉的是两层板没什么可画的,现在花了钱 拿到板子和 ...

呵呵,LZ不用自责,板子都没有一次成功的。。
1.是的,我们之前发现有些地方铺反而会把别的地方带到有杂讯,有一些案子里面把电源的电感下面就挖掉一块。
2.500mA,这是满负载么?一般我都会放1-2倍的。裕量就是比理论要求大出来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LZ不用自责,板子都没有一次成功的。。
1.是的,我们之前发现有些地方铺反而会把别的地方带到有杂 ...

500MA,是满负载就是我把我后级以及核心板都运行起来的时候,当时用万用表显示的是490MA,我就写成500MA了,那你怎么做的 把“裕量大点”?

网友K:
好好的一块板子被你说成废品了

网友L:
大家好啊,问一下,这个铜什么时候铺什么时候不铺呢?主要是得看懂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好的一块板子被你说成废品了

大哥,我没经历过什么项目,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 “初恋呀” 我老觉的这就不行,就是有些热摸上去就是热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没经历过什么项目,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 “初恋呀” 我老觉的这就不行,就是有些热摸上去就是热 ...

要对自己有信心,我觉得画的挺好的。
当然,不足之处也是有的。

网友M:
哈!…楼主很努力!很执着!会成大器的!加油!…

网友N:
理论你这电路就发热比较大,设计时应该多考虑散热问题。测试一下功能吧,如果没什么问题就考虑改板就行了。散热不面积参见数据手册,通常LDO之类的芯片的数据手册都会有较明确的散热面积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N:
理论你这电路就发热比较大,设计时应该多考虑散热问题。测试一下功能吧,如果没什么问题就考虑改板就行了。 ...

好滴,谢谢这回一定努力看数据手册 1111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怎样?

查了一上午的纹波怎么测?说不让用示波器的原用地线夹子了,地线夹子不要超过1cm好像是这样后来我我自己做个根线,就那么测的。
我示波器设置的是交流 带宽限制 探头10* 测了5v DVCC3.3v  AVCC3.3 。说明一下,这个我没测量的时候这个示波器的基准电压也在20mv那停着。

测试

AVCC3.3

5V_0

5V_1

DVCC3.3_0

DVCC3.3_1

基准电压

网友O:
这么多牛人啊

网友P:
大块铜皮的散热效果应该比网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对自己有信心,我觉得画的挺好的。
当然,不足之处也是有的。 ...

谢谢了,郁闷了一天了,谢谢你的鼓励 我相信第二版能够会总结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