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出现花屏现象

楼主(2013-09-10):
MCU控制板和液晶屏通过一个40pin的IDE电脑硬盘线连接,MCU控制板对应信号输出端口处没有加滤波措施,液晶屏这边进线处也没有加滤波措施,当两者连接起来后,处于“干净”的环境下调试液晶屏显示很正常无花屏现象,但是当将MCU控制板和液晶屏放置到实际应用场合的时候(一个5KW大功率电源机箱里面),估计由于电磁干扰导致了液晶屏出现花屏现象,主要表现为:正常的时候电压显示值为60.00V,但是现在显示60.--V,电流值一样如此。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在MCU输出端口处和液晶屏进线处加相应的C滤波进线处理?还有那些更好的方法,请指教!

网友A:
电源互相隔离

网友B:
示波器看波形
另外做好屏蔽
拍个花屏的片片来看看
屏的数据端口串ESD EMI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互相隔离

屏和MCU板是共地共5V电源的

楼主:
这样的情况下怎么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看波形
另外做好屏蔽
拍个花屏的片片来看看

其实也不怎么花,就是象上面我说的,原本显示的是60.00V才是正常的,小数点后面两位精度,但是受到干扰的时候小数点后面的两个00变成了横线了,显示:60.--V。人家用户看起来觉得不妥当。

网友A:
加磁环看看能不能处理掉

网友C:
这也不叫花屏吧,60.--,传输的数据小数点点数据都正常,小数点后的就不正常?最好能监控下数据。
做保护的话:
1.电源机箱如果是受整块主板控制,这一控制部分的输出应该用隔离,信号线用光耦,电源和地用小隔离电源模块。
2.传输线如果走的比较远,用RS485类的差分线,抗干扰强点。线材包铝箔处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尝试每个信号线进线端都加贴片电感+贴片电容做滤波处理,并且在信号排线上套磁环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D:
我觉得不是花屏的问题。

网友E:
每次都是这两个位的"00"显示"--"的话,更像是软件问题

网友F:
很明显不是花屏,检查软件接收的“数据”并显示"数据"这部分。

网友G:
感觉这不像是花屏问题,因为种我遇到的花屏,是有很多花点,像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多半是环境温度过高的时候,出现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明显不是花屏,检查软件接收的“数据”并显示"数据"这部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