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10x 与 F20x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9-10):
用 对应型号的 F20x 可取代原来的 F10x 而不需要改动 外围电路及 程序吗?  //我只想换个大容量Flash

网友A:
外围电路 要稍做改动. 主要是那几个 CAP 脚.
程序也需要做改动. 因为是不同的库, 有些变化了.

网友B:
不能直接替换,稍微改一下即可,参考一下版主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