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发送中断问题

楼主(2013-09-10):
一使能发送中断,程序会进去中断服务子程序,发送一串数据,但是每次都会多出一字节数据,在最前面,为0x00,之后才是我要发送的那串数据。求解啊!~

楼主:
占个沙发,等待中。。。。。。

楼主:
没睡的都在搞程序呢还是看苹果发布会?                看来这个问题得明天再多多尝试一下了,在网上看的大部分都是缺少第一个字节,我居然是多出来一个字节,又可以学到东西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A:
貌似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发送和接受都是中断方式   接收字符串前面 多了个0x00
后来将发送改为查询,接收还是中断方式
问题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发送和接受都是中断方式   接收字符串前面 多了个0x00
后来将发送改为查询 ...

查询方法可以正常发送了,谢谢你的解答!中断方式还是不知道原因何在,郁闷加纠结啊~

网友B(2016-06-06):
我遇到前面多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