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转压问题

楼主(2013-09-11):
我是基本上根据手册来的,为什么不能输出5V,只有1V多?求解?(如果用过这个软件的人可以给点建议,PS:我是根据TI网站上面的软件设计的,输入是8.8V--9.2V,是不是范围太小?)

网友A:
确认引脚没错
确认买的不是假货
确认原件焊接没错
确认空载调试
再试试

网友B:
呵呵,LS正解,一定是其中某项出问题了!

网友C:
呵呵,肯定是其中一个问题,一一排除吧。

网友D:
要么实际电路错了,要么用的元件包括外围元件不对,要么负载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