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单片机

楼主(2013-09-11):
请大家看看这个最小系统还有什么修改的地方吗,谢谢了。

网友A:
最小系统?

有芯片,有复位,有振荡,有电源,则组成了最小系统。

网友B:
Avss不用供电??另外几个电源端也都没有画网络标号,是不是都没供电?
复位电路注意算一下时间常数,一般没有用这么小电容在弄的。

楼主:
好的,谢谢您。还有个问题,在手册上看到说是C1RX C1TX是两个can引脚,但是在电路图中并没有看到这两个管脚呢,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还有个问题,在手册上看到说是C1RX C1TX是两个can引脚,但是在电路图中并没有看到这两个管脚 ...

去看数据手册,这两个引脚是接在多少Pin上的。注意不同的机型尾缀或者不同的封装,有的功能引脚是不存在的,详见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系统?

有芯片,有复位,有振荡,有电源,则组成了最小系统。

简洁有力,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数据手册,这两个引脚是接在多少Pin上的。注意不同的机型尾缀或者不同的封装,有的功能引脚是不存在 ...

谢谢您的帮助,我在仔细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