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前面加电感什么意思?

楼主(2013-09-11):
前面输入ac220V,图中L1\L2起什么作用?电感不是“通直阻交 ”的作用吗?为什么前面还加电感?

网友A:
“交”与“交”大有不同,有高低之分。50Hz220V是“低”,此处是“滤高不滤低”

网友B:
做EMI控制,滤波之用,就是楼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与“交”大有不同,有高低之分。50Hz220V是“低”,此处是“滤高不滤低” ...

哪C1和C3是不是用来泄放掉电感产生的电动势那?

网友A:
C1C3还是滤波——配合L1L2

网友C:
C1\C3是Y电容,C7是X电容。这个两个电感在50Hz的时候阻抗只有0.X,一般大多是用共模电感来代替这两个电感。

正解!注意C1、C3、C7需要用安规电容器是其一;其二Y电容必须严格接真大地否则容易造成漏电问题。
正解!

网友D:
应该是滤波的作用,减弱输入突变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C3还是滤波——配合L1L2

c2和c4也是滤波?

是的,兼有尖峰吸收等

网友E:
电源后级需要滤波

楼主:
谢谢你热情的回答。

楼主:
谢谢你们热情的回答。

网友F:
L1和L2往往绕在同一铁芯上,构成所谓共模电感。

网友G:
一般会加共模电感。

网友H:
在EMI这块,加共模电感没有加夹扣的作用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L1和L2往往绕在同一铁芯上,构成所谓共模电感。

麻烦请教一下共模电感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I:
这个是差模

网友J:
差模电感;  EMC电磁兼容里面 “传导辐射” 要求 所以加的; 还有什么Y电容,X电容,都是在做防传导;  共模原理你去百度下啊,很详细的;

网友K:
典型电路........

网友L:
英文名称   choke

楼主:
怎么结贴给了分,分数分配没错啊,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总共才5分,一起给2楼得了(*^__^*) 嘻嘻……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结贴给了分,分数分配没错啊,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lol

网友M(2013-10-20):
引用 网友B:
做EMI控制,滤波之用,就是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