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光源]
药水溶解灯珠时,出现普遍的银胶松脱,是否是银胶的问题

楼主:
今天一大早一朋友就问我,
我们公司用来解剖(溶解封装胶:硅胶、环氧)灯珠的药水型号为“乔越DY-711”,请问在溶解后,普遍出现银胶与芯片松脱是不是因为药水将银胶中的环氧成分分解了吗?还是我们银胶有问题哦,求指教,求真相啊    各位想知道真实的情况吗?

网友A(2013-09-11):
嗯,版主来讲解一下吧。

网友B:
DY-711或多或少都会融化一点银胶,不过如果你的银胶没问题的话,然后控制好时间,是不会把银胶给融化的。对于银胶固定的LED,最好用打磨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DY-711或多或少都会融化一点银胶,不过如果你的银胶没问题的话,然后控制好时间,是不会把银胶给融化的。对 ...

是的,DY-711是专门溶解环氧树脂的,银胶的成份是环氧树脂加银粉,如果时间加火候控制的不好的话就一定会把银胶溶解掉。

网友C:
是的,DY-711是专门溶解环氧树脂的,银胶的成份是环氧树脂加银粉,如果时间加火候控制的不好的话就一定会把银胶溶解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DY-711是专门溶解环氧树脂的,银胶的成份是环氧树脂加银粉,如果时间加火候控制的不好的话就一定会 ...

建议加热并把灯珠倒立不断摆动灯珠溶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