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库函数问题

楼主(2013-09-11):
我建立了一个文件,global.c,建立一个函数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其中使用了        GPIO_Init(GPIOB, &GPIO_t)函数,此函数原型在stm32f10x_gpio.c中,声明在stm32f10x_gpio.h中,为何我在global.c中没有include " stm32f10x_gpio.h ",此时程序能够正常编译通过,且运行正常,我就奇怪,没有#include " stm32f10x_gpio.h ",那编译器是怎么找到GPIO_Init(GPIOB, &GPIO_t)这个函数的?是不是库中自带的函数就不用include?

网友A:
如果包含了stm32f10x.h,或者包含了stm32f10x_conf.h,那么stm32f10x_gpio.h就会被包含进去

楼主:
确实include “stm32f10x.h”文件,但我在stm32f10x.h文件中没有看见GPIO_Init(GPIOB, &GPIO_t)这个函数的声明啊,那编译器是怎么找到这个函数的咧?

网友B:
lz再看看,有的,从下往上看看
#ifdef USE_STDPERIPH_DRIVER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再看看,有的,从下往上看看
#ifdef USE_STDPERIPH_DRIVER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是有这样一句,但问题是为何include“stm32f10x.h”或include“stm32f10x_conf.h”,stm32f10x_gpio.h就会被包含进去?why?在stm32f10x.h文件中,也没有include“stm32f10x_gpio.h”这样的语句?!请问,为什么?

网友C: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以前没有遇到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有这样一句,但问题是为何include“stm32f10x.h”或include“stm32f10x_conf.h”,stm32f10x_gpio.h就 ...

stm32f10x_conf.h里面有包含啊。难道lz的库文件不一样,没有包含也会报错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0x_conf.h里面有包含啊。难道lz的库文件不一样,没有包含也会报错的嘛。 ...

应该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