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逻辑控制问题

楼主(2013-09-11):
现在有一个问题,前级是时序逻辑,输出数据给下一级的组合逻辑(加法器,比较器等),组合逻辑输出给再下一级的时序逻辑。
请问有什么机制或者好方法保证数据在这三个模块间准确传输呢,望指点一二!!

网友A:
第一级的时序逻辑和第三级的时序逻辑是在同一个时钟域内吗?
1,如果是,对这个时钟域做周期约束,然后查看时序报告,可以看到时序是否满足。
2,如果不是,需要做跨时钟相应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的时序逻辑和第三级的时序逻辑是在同一个时钟域内吗?
1,如果是,对这个时钟域做周期约束,然后查看 ...

嗯,是一个时钟域的。除了周期约束外,在代码设计环节,比如进出组合逻辑是否需要打拍等,进行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