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E空间怎么配置的呢?

楼主(2013-09-11):
比如这个程序:0xffffffd3,  /*cectl0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将CE0空间设为SDRAM*/
请问0xffffffd3转换成二进制后每一位都代表什么意思呢?我在书上没查到,网上也没找到相应的解答。请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所用芯片的存储器结构图   找到CE0的地址段  然后以起始地址为基地址
再加偏移量就是对SDRAM的操作
你说的这个地址你对比存储器结构图看看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所用芯片的存储器结构图   找到CE0的地址段  然后以起始地址为基地址
再加偏移量就是对SDRAM的 ...

刚查了下,没发现上面有关于CE0的:(我用的是DM64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查了下,没发现上面有关于CE0的我用的是DM642,

看看这里有DM642的电子书和资料
https://bbs.21ic.com/icview-5557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里有DM642的电子书和资料
https://bbs.21ic.com/icview-555706-1-1.html

谢谢!

网友B:
就是查找ce0的地址。

网友B:
你然后按照读写来操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