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TI笔试基础题目,怎么分析

楼主(2013-09-11):
最近要找工作了,看了TI 的笔试题,其中一道选择题:
如下为一个放大器的交流耦合输入电路,哪一个效果最好()?
ABCD四个选项,只有正向输入端接地电阻的区别,A中未接电阻,B/C/D中电阻R4阻值分别为500Ω,1k,2k。是不是选500Ω的比较好?还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A: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以多年蒙题经验来说,应该是接比不接好,而且不是500欧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以多年蒙题经验来说,应该是接比不接好,而且不是500欧最好…… ...

那是接2k fL=1/2piRC,fL小一些好?
不是R4=R1||R2 ?

网友B:
我模电学得不太好,但懂点行的斗都知道,接肯定比不接好。

至于接多大的,我感觉应该与输入信号有关,不一定非得是定的。

网友:
输入信号中可能含有波动的直流,接了可以把直流信号旁入地中。

网友C:
应该接   至于多大的阻值   应该有输出的信号的大小决定  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接   至于多大的阻值   应该有输出的信号的大小决定  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 谢谢 不过这个题里面 没有说信号是怎样的。题干就是一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模电学得不太好,但懂点行的斗都知道,接肯定比不接好。

至于接多大的,我感觉应该与输入信号有关,不一 ...

嗯 我也觉得接好
不过这个题里面没说输入信号的情况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我也觉得接好
不过这个题里面没说输入信号的情况呀

说明这个题出的也不严谨。

做题吗,实在不行凭直觉了。

工程师的第六感还是挺管用的。

网友D:
要接,其值等于两个1k电阻的并联,这样会减少由于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引起的误差

网友E:
500欧姆,构成阻抗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接,其值等于两个1k电阻的并联,这样会减少由于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引起的误差 ...

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欧姆,构成阻抗平衡

嗯 谢谢:)

网友F:
R4的取值是R1和R2的并值,模电上好像有

网友G:
第六感觉得接个500的靠谱。

网友:
这个必须要接的,如6楼所说,输入信号中可能含有波动的直流(一般情况下都有),不接R4的话,C1迟早会充电充满,由于没放电回路,会造成运放工作点的不稳定,严重的话你会发现放大后的有信号上下飘动的感觉。

网友:
取值大小11楼正解。

网友H:
之前在书上看到说是为了阻抗平衡,减小正负两端直流偏差,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I:
阻抗匹配 R4=R1||R2

网友J:
模电学的不是太好,,都忘了,,这是虚短,虚断,,来的,,
R1   ||   R4    约等于  R2,,
R1   ||   500  =3K
R1   ||   1K   =0.5K
R1   ||   2K =  0.76K
个人感觉,应该是2K,,
请大神赐教

网友J:
阻抗匹配,,

网友J:
不对,好像是这样的,,
R1   ||   R4    +R2约等于  R3,,
R1   ||   500  +R2 =3K+1K=4K
R1   ||   1K   +R2=0.5K+1K=1.5K
R1   ||   2K +R2=  0.76K+1K=1.76K

貌似是  1K

网友K:
500欧,能最大程度的减小输出偏执电压!

网友L:
早忘记了。基于什么原理都不知道,说不上来

网友M:
有知道原理的能不能给讲讲。

网友N:
这个电阻我感觉是不能少的  楼主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
看来是要接500Ω电阻的好了

网友O:
很基础的好不......

网友P:
500欧,是减小共模信号,这样放大器共模信号输入时,输出就为0,有差模信号时才放大

网友Q(2013-10-17):
要接平衡电阻500欧到地

网友R:
当时课本后面的作业题就有,一看就好多没听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