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交流运放直流偏置后怎么测量

楼主(2013-09-11):
RT,没有示波器,运放加法器对2.5v 50Hz的交流电加2.5v的直流偏置,proteus仿真波形AC看是+-2.5v的50Hz正弦信号,用DC看是0~5V的50Hz正弦信号,用万用表的DC档测电压2.2v左右,AC档测2.6V左右。有误差,请问交流加直流偏置后怎么测?或者是偏置电路有问题?

楼主:
怎么就结贴了?自己顶起来。

网友A:
找个更好更准的表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更好更准的表来测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得到的结果用直流档还是交流档测呢? R2前面的那个隔直电容有必要吗?加上后,交流档测得为0.5v左右了。

网友A:
C1对50Hz太小,你用10uF。表呢,直流测直流交流测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对50Hz太小,你用10uF。表呢,直流测直流交流测交流

谢谢你的回复,我目前没有10u的无极性电容,我之前没有加C1,得到的波形是0~5V的正弦信号,请问这样可以吗?

还算可以吧

网友B:
用叠加定理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叠加定理测量。

意思是万用表交流档和直流档所测值之和?原理好像对,交流与直流叠加有效值为平方和开根号,proteus中用交流电压表测得2.5V 50Hz和2.5V直流的叠加有效值为(3.00~3.12)与理论值的3.0618接近。分别测,总感觉像多此一举。将叠加结果输入到stc12c5a60s2(自带AD)时,看不到变化。

网友:
仿真 的 示波器里 有一个CURSORS按钮 你 在测测各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