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6.6 PCB板子形状,求解,如何在一块PCB文件里,画两个板子

楼主(2013-09-11):
如何在一块PCB文件里,画两个板子??

例如 如何把下面的两个板子画到一个PCB文件里,,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把下面那个全选COPY,再粘贴到上面那块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下面那个全选COPY,再粘贴到上面那块板就行了

不是啊,,老T叔,,COPY 的话,,板子COPY不过去啊,,只能把原件及线复制过去,,

我想把板子也整到同一块板子上,,

网友B:
Keepout改为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epout改为一个吧!

改为1个,,兄台,您试一下,我试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来,,,我想搞的就是把这两个板子搞成一个

网友C:
直接出gerber吧,在CAM350中拼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老T叔,,COPY 的话,,板子COPY不过去啊,,只能把原件及线复制过去,,

我想把板子也整到同 ...

把用到的层都打开,全选,COPY,粘贴,可以的,看下图
把板子外框所在层改到丝印层(TopOverlay),粘贴时选用特殊粘贴,可避免器件号增量,拼板时要注意

网友D:
DXP的话直接复制粘贴(特殊粘贴)就行,在复制之前必须要把所有层打开的,不然复制不行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拼版,这种事情我经常做,将三四个板子拼到一起发出去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DXP的话直接复制粘贴(特殊粘贴)就行,在复制之前必须要把所有层打开的,不然复制不行的;这个就是所谓的 ...

受教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用到的层都打开,全选,COPY,粘贴,可以的,看下图
把板子外框所在层改到丝印层(TopOverlay),粘贴时选用特 ...

受教了,,谢谢老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用到的层都打开,全选,COPY,粘贴,可以的,看下图
把板子外框所在层改到丝印层(TopOverlay),粘贴时选用特 ...

再请教一个问题,,DXP  如何给一个半圆,敷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DXP  如何给一个半圆,敷铜,,

好象只能用多边形近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半圆用KEEPOUT画边框,然后覆铜直接覆盖半圆,这样应该可以!

不行啊,,老大,,我的是DXP6.6   ,你的可以不??
我只会用多边形近似的方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老大,,我的是DXP6.6   ,你的可以不??
我只会用多边形近似的方法 ...

多边形会被keepout层挡住,keepout层是半圆。这不就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DXP  如何给一个半圆,敷铜,,

说说为什么要敷半圆铜?好看?
铜勿要瞎敷,该敷的敷,瞎敷有时效果会适得其反,增加分布电容,引起不必要的寄生振荡,说白了就是有害!哈哈,就象嫩肤霜之类,拿来就往脸上抹,还越多好,结果把毛孔睹住了引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为什么要敷半圆铜?好看?
铜勿要瞎敷,该敷的敷,瞎敷有时效果会适得其反,增加分布电容,引起不必要的 ...

恩,,老T叔说的是,,但是
1:我的板子就是圆形的,,敷铜必须得,,,,
2:板子上有几个元件,,他们的封装就是两个半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边形会被keepout层挡住,keepout层是半圆。这不就成了

怎么我敷铜后,,是这个样子???
求解,,

网友G:
感觉覆铜没影响,只是不能自动布线吧?

网友F:
别封闭,在里面放个焊盘,铺铜方式为直接连接。最后删掉这个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封闭,在里面放个焊盘,铺铜方式为直接连接。最后删掉这个焊盘

en ,,好的,,谢谢你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