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4K的STM32103R8T6的启动代码该用md.s还是xl.s??

楼主(2013-09-11):
cl:互联型产品,stm32f105/107系列
vl:超值型产品,stm32f100系列
xl:超高密度产品,stm32f101/103系列
ld:低密度产品,FLASH小于64K
md:中等密度产品,FLASH=64 or 128
hd:高密度产品,FLASH大于128
我该如何选择?我之前一直都使用hd.s也能使用……

网友A:
没什么影响,就是中断向量表的名称,多少 有区别。既然编译都通过,那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影响,就是中断向量表的名称,多少 有区别。既然编译都通过,那就没问题。 ...

嗯,知道了,谢谢!

网友B: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