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发光效率是多少

楼主(2013-09-11):
RT,请问LED工作时,有多少的能量转换成光了呢?不考虑电源的效率

很低。这个问题对你没意义

网友A:
百分之九十以上。

网友B:
比较低,热损失大,所以LED灯散热要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九十以上。

瞎说,如果效率这么高,1W以上LED还用带大散热器?

网友D:
电能转化为光能和热能!热能可以测的

网友E:
这个问题,估计99%的照明行业技术人没弄清楚,包括80%的专家

网友F:
不同波长的LED,发光效率是不一样的,一般的波长越短效率越低。
这个也跟制造工艺有关,在同一个波长下不同工艺、不同厂家也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估计99%的照明行业技术人没弄清楚,包括80%的专家

告诉大致的数量级也可以呀。比如白炽灯是有大约百分之零点几还是百分之几的能量转换成光了

传统光源中, 白炽灯 8-12%, 卤素灯可达15%, 金卤灯5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概略估计
666流明滴绿光能量为1瓦
现在LED基本低于160流明

嗯,这个比例感觉还是靠谱点的。

网友E:
光效要看光谱, 不能看一个点.
实现白炽灯的连续光谱, 显色指数0.98, 理论值是140lm/W, 白炽灯实际光效12-18lm/W, 效率8-12%
实现三基色日光灯线状光谱, 显色指数0.9, 理论值257lm/W, 日光灯实际光效65lm/W, 效率25%
实现金卤灯连续光谱, 显色指数0.9, 理论值260lm/W, 实际达130lm/W, 效率50%
显色指数0.8高亮白光LED光谱, 理论值280lm/W, 以目前商业化的130lm/W计,效率46%.
理论光效超过300lm/W的, 只有可见光中段的严重色偏的光, 比如低压纳灯, 显色指数0.3, 活人都给照成死人脸, 这个理论值接近400lm/W, 实际可达200lm/W, 效率也是50%

网友E:
不懂的, 去找CIE标准看, 差不多一百年的东西了, 不弄懂都不好意思出来忽悠人

网友H:
确实色域不能忽视。LED背光的普通LCD显示屏和广色域LCD显示屏,背光功耗差了一倍以上,除了照度的少量区别外,不同色域下的能量转换效率不同是影响的关键,显然,广色域下的效率更低。

网友I:
这个东西很不好玩,初学电工不必深究。前面老王,大蚂蚁,版主都比较熟悉
补充说明几个问题
1. 全谱白炽灯光电效率η=100%,所以这里有个“可见光”限定,也因此12楼大蚂蚁给出了8~12%的数据
2. 2楼老王“666lm绿光=1W”,挺专业的物理数据,更准确似为:555nm680lm=1W
3. 即便是做光源灯具的,掌握“光效”单位为:流明/每瓦(lm/W)就够用的了
4. 特别注意不能轻率地拿电学效率η与光效lm/W类比!前者为物理学绝对量后者为照明光通加权量

682.56!咱是记得不太准了:)

无损转换成555nm是682.56lm/W, 这才是准确值

网友J:
还是萤火虫效率高,

过去传说荧火虫发光效率88%, 近年的研究测试值为44%, 并不高

网友K:
这是斯特朗100w标准灯的实测数据

还真有做灯的啊
还真有做灯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K:
这是斯特朗100w标准灯的实测数据
从节能灯厂家找的数据:
  白炽灯:8-14lm/W
  高压钠灯:80-140 lm/W
  金卤灯:60-90 lm/W
  卤钨灯: 15-20 lm/W

      节能灯:80lm/w

才十多流明/w ,这个效率不比白炽灯高多少哇

这些数据都是小功率的, 大功率的更高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从节能灯厂家找的数据:
  白炽灯:8-14lm/W
  高压钠灯:80-140 lm/W

这就是白炽灯,不懂不要乱讲

网友L:
这图不错,该模拟为向直径5mm的白色led输入62mw电力时的结果。白色led是通过组合使用蓝色led芯片和黄色荧光体获得的。

这种二元光, 不适合家用, 你用手掌握住这种灯, 看不到血色, 整个手掌发青.

网友E:
个人提倡: 家庭照明一定要用白炽灯. 日光灯都尽量不要用, 更不要说LED灯了

人眼功能是适应太阳光而进化的, 人眼最敏感的光是555nm波长, 而太阳辐射的峰值波长也是555nm, 这很能说明问题. 白炽灯是高温光温, 光谱与太阳光十分接近, 属于键康光源.

如果把白炽灯比喻为新鲜大白菜, 日光灯和节能灯, LED灯这些就菜干了. 虽然风味独特, 但很多必要的维生素都给破坏了, 只能偶尔偿偿, 天天吃菜干肯定缺失维生素.

要给小孩子讲明白这个道理, 让他们乐于接受白炽灯, 尽量少在三基色甚至二元色下呆. 少去LED照明的商业场所. 千万不要节省电费来买眼镜

蚂蚁走极端了
理论上支持,实际中保留

网友E:
我已经实施一年半了, 用坏了8颗白炽灯
目前客厅用2颗60W+2颗40W白炽灯双开关, 工作室则是2颗100W双开关, 卧室40W, 台灯25W
因为全家9点钟准时熄灯, 照明的电费嘛, 也不会高, 就我工作室早晨多开3小时

就你这把年纪,就是伤害,也来不及了,哈哈

网友E:
深圳全面白炽灯照明的, 估计仅剩我一家了, 呵呵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深圳全面白炽灯照明的, 估计仅剩我一家了, 呵呵

为了你家人和后代,在停产前你得预先购买几箱备着。

他还真备了几箱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M:
为了你家人和后代,在停产前你得预先购买几箱备着。

几箱算什么? 要让后代都用的上, 那得几货柜才行, 呵呵
已经有300颗库存了, 去年我说过, 一定会有连续光谱的光源的, 有10年的储备就够了
这不, 陶瓷金卤灯的光谱也比较好, 另外还有印刷厂校色的高显色(0.97)灯管, 有7个峰点而普通灯管的3个, 价钱100多. 这些都能用, 只不过价钱和光谱仍然比不上白炽灯. 10年后再用它们也行, 说不定到时有更好的光源呢.
人们允许音响界非理性发烧, 更需要允许少数人在照明上理性发烧, 对不对? 哈哈
我提倡不用LED是我的自由, 别人听不听劝是他的自由, 反正我是不会再用冷灯光源的

网友I:
20代(500年)以后,人类视觉神经只能识别RYG或Y/B了
大蚂蚁杞人忧天啦;P

那, 没"进化"到这个程度的人不就是具备特异功能了? 就如现在能看到红外线就牛比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几箱算什么? 要让后代都用的上, 那得几货柜才行, 呵呵
已经有300颗库存了, 去年我说过, 一定会有连续光谱 ...

支持!!   我买了一盒备用的,20颗左右,主要是用在台灯上面,照明用的还是50W的三基色;  家里这边电费1块钱的;,

网友I:
500年后大家只看2种色(也许能就一种),只有大蚂蚁一家不一样,人们都以怪物相待之:P

哈哈

网友I:
5000年后,世界已经找不到第三种颜色了

世界都这样了,楼主你的思虑还有神马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I:
5000年后,世界已经找不到第三种颜色了

世界都这样了,楼主你的思虑还有神马意义? ...

我老爸交待过我三兄弟一句话, 对于孙子辈, 他不会太多的去管, 他的晚年他自已作主.我非常欣尝我老爸的这个决定. 一个人活着, 除了为身边的人负责, 更要为自已留一定的空间
把握好当前, 尽自已所能关心好自已一代和自已的下一代就很不错了, 第三代的事由第二代去管, 哈哈

网友O:
应该效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5000年后,世界已经找不到第三种颜色了

世界都这样了,楼主你的思虑还有神马意义? ...

讨论偏了哈,难道打算换个太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效要看光谱, 不能看一个点.
实现白炽灯的连续光谱, 显色指数0.98, 理论值是140lm/W, 白炽灯实际光效12-18 ...

谢谢大蚂蚁的耐心回复。不是工作上的需要,纯属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东西很不好玩,初学电工不必深究。前面老王,大蚂蚁,版主都比较熟悉
补充说明几个问题
1. 全谱白炽灯 ...

纯属好奇,工作上用不到。说的这个效率,其实指的是电能转换成可见光的。谢谢了

网友E:
一件事, 研究透了就是追求极致, 不作研究而盲目实施, 便是极端
极致与极端, 只是一步之遥. 但成果与成王败寇是一个道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蚂蚁的耐心回复。不是工作上的需要,纯属好奇。

下面的图表是目前行业较高水平每瓦性能

每一种灯具有各自的应用场合, 在我看来, 白炽灯适合家用, 日光灯适合公共场所, LED适合商用.
钠灯已经大量用于路灯, 换LED投资太大, 而新增短波LED外挂, 让纳灯在某些时段发出准白光, 会成为一个课题.

网友P:
长见识了.....

网友Q:
目前LED灯的电光转换效率和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差不多吧。10-20%。

网友R:
被萤火虫那老兄逗乐了。

网友S:
LED灯 使用时间久了光效会衰减,科锐做的最好了

网友T(2014-06-09):
把老帖挖出来看看吧

网友U(2015-02-20):
很专业哦,按照这个参数的意思,LED目前暂时最好不要使用在室内照明,尤其是台灯,就是暖光也不行,如果一定要用就必须安装散光板,可散光板一装亮度立马减掉一半。我的家里基本都是LED灯哦,要么把它全部扔掉?太浪费了吧,为什么不早点发表这个论点和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U:
很专业哦,按照这个参数的意思,LED目前暂时最好不要使用在室内照明,尤其是台灯,就是暖光也不行,如果一 ...

现在你去淘宝搜一把,一堆一堆的LED,连节能灯的台灯都难找哦.广大灯具厂都出坑爹货

网友U:
以前说白炽灯缺点一大堆,日光灯和节能灯优点多多,普及之后日光灯和节能灯缺点又是一大堆,于是LED出现了,它的优点比起前二者优点要好了几陪甚至几十陪,可还没有真正的普及的时候,LED的光源以及它的电源部分存在大量的问题,对人体有害,现在反过来说最好的光源是白炽灯,又回到了过去了,实在无语了,我真不知道到底哪个光源或者灯是对人体绝对无害的,当然100%的无害不可能做到,但至少使人使用彻底放心???

网友V:
Led效率这么低?我也担心led光谱太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