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的方法效率高

楼主(2013-09-11):
用市电和锂电池切换后升压到5V,给两路供电一路5v,一路3.3V。请问:我是用给市电和锂电池切换后升压到5V后在一路降压到3.3V供电好。这样电池先升压后降压 会不会多影响效率。或者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锂电池是磷酸铁锂。  或者可不可以这样:
市电供电时 一路直接供5V,一路降到3.3V
电池供电时 一路升压5V,一路直接供3.3V

网友A:
应该采用市电供电时 一路直接供5V,一路降到3.3V////电池供电时 一路升压5V,一路直接供3.3V   关键要保证电池供电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采用市电供电时 一路直接供5V,一路降到3.3V////电池供电时 一路升压5V,一路直接供3.3V   关键要保证 ...

那大侠,能画个MOS管切换图,给我看看吗!

网友A:
用一个比较器检测供电,做一个滞回门限,控制MOS管即可,电路图不方便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