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PIC24F单片机在调试模式下正常运行但在工作模式下运行一段时间后完全死机

楼主(2013-09-11):
如题,最近快被这个问题弄疯掉了,有哪位大神知道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啊。我参照手册反复修改了配置字,始终不对,实在是无语啊附上配置字的设置:
_CONFIG1 (JTAGEN_OFF & GCP_ON & GWRP_OFF & BKBUG_OFF & ICS_PGx2
    & FWDTEN_ON & WINDIS_OFF & FWPSA_PR128 & WDTPS_PS1024 & COE_OFF);
_CONFIG2 (IESO_OFF & PLLDIV_DIV12 & PLL_96MHZ_ON & FNOSC_PRIPLL & FCKSM_CSDCMD
& OSCIOFNC_ON & POSCMOD_XT & DISUVREG_ON & IOL1WAY_OFF);
_CONFIG3 (WPEND_WPENDMEM & WPCFG_WPCFGDIS & WPDIS_WPEN & WPFP_WPFP2);

网友A:
有用中断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中断没?

有 就一个定时器2的中断 主循环已加喂狗 但是完全起不到作用

网友B:
在不同的版面重复发贴是BBS明令禁止的事情。

怎么不对**提示什么错误?

请务必注意,你在__config中所书写的那些符号,必须和编译器安装目录中的该型号单片机头文件中的定义一致,否则编译不能通过,因为编译器头文件和芯片手册可能存在符号书写名称不一致的情况,所以按照数据手册书写时,是有可能编译通不过的,此时则应该查查头文件中是怎么定义的。

千万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啥叫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同的版面重复发贴是BBS明令禁止的事情。

怎么不对**提示什么错误?

谢谢版主提醒。不是头文件的关系啦,我都是按照编译器里的对应MCU型号写的,编译完全没问题。问题可能是配置字设置不对,报错的表象是系统死机,不是IDE里面的,因为是在正常工作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完全死机   是程序循环卡死内存耗完  还是配置出错      测试可以通过  都有可能 楼主不急慢慢分析。 ...

谢谢提示。用示波器看了晶振,死机后晶振继续工作,应该是配置字设置问题或者其他的底层设置。因为在主循环加了喂狗程序,如果是单纯的软件死循环,必然会超时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提醒。不是头文件的关系啦,我都是按照编译器里的对应MCU型号写的,编译完全没问题。问题可能是 ...

那你就去看看配置字里面有什么东西可能导致死机的嘛,也不要死咬着配置字不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