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镍氢电池充电器方案

楼主(2013-09-11):
六节镍氢电池组,电压7.2V,容量700mAH,内置的有防反二极管。自制的充电器不可用,请高手提供一个充电管理方案,最好的现成可用的芯片方案,低价的。谢谢!

网友A:
我也在找啊,自己做了几个都没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啊,自己做了几个都没发用。

是啊,如果你找到了,帮帮我啊

网友B:
自制的充电器为什么不能用,直接作用恒流充电,或者恒压充电就可以了吧,检测电池电压,单芯达到1.4V左右就认为充满应该就可以了,放电的话,单芯电压降到1.2V即认为完全放电,再放就过放了,单独的镍氢电池充放电控制的IC好像不多

网友C:
镍氢电池充电控制的IC有的,但镍氢电池放电控制的IC还未找到

网友D:
推荐连顾科技的LS2365,请参考!

网友D:
带二极管的7.2V电池应该是对讲机使用的吧,连顾科技的应该不可以,你可以试试如韵电子的芯片,详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