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苹果设备充电 D+/- 电压的精度要求问题?

楼主(2013-09-11):
苹果充电时要求D+ 2.0V,D- 2.7V,究竟对这个电压的误差要求是多少?很多都是用75K,49.9K来分压的,那么高精度的电压,对电压要求很高吧,但是如果VCC的电压范围在4.7V到5.3V时就是不能充电了吗?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对于充电, 应该不会要求很高的精度的要求.
当然, 最好还是从产品说明书或官方的资料去寻找参数

网友B:
数字输入不可能还检测电压值的,肯定D+ D-越靠近vcc或者GND越好

网友C:
差分电压,D+比D-大的越多越好

网友C:
没有严格要求

网友D:
不可能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