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电工精通维修的?

楼主(2013-09-11):
我自己是不会,或者说很菜.就是自己设计的板子都不会.或者所花的时间远远大于重新焊接一块板子的时间.所以我的板子我都不修.质检没通过直接扔一边,好几十块钱呢.现在都一堆了.虽然示波器什么的都有,不过家里的东西坏了也不修.说起来很惭愧,连个diy论坛的门外汉都比不了.
怎么我看外面的维修师傅很厉害的样子?有什么诀窍?

网友A:
电工干嘛要精通维修呐,做的事情根本不一样。

网友B:
你可以根据自己设计的思路,每个部件的功能进行分析,这样维修是很简单的。

网友C:
自己设计的板不会修,听起来是似乎是一个笑话。

网友D:
自己的板子都修不好,说明个问题
至少对自己设计的板子没有完全掌握 至少没弄懂
空下来,自己折腾吧,严格要求自己 正确率100%

网友E:
1.作为工程师自己做的板子肯定因该是会修的,而且比任何一个维修工都要强,因为那可是你自己做的啊,不会修只能说明你做设计太糊弄事了。
2.不是自己的板子,大部分问题应该也能搞定,但不一定比专业的维修人员快。毕竟是工程师,在理论实践各方面都因该比只会修东西得人要强得多,好多维修工靠多年经验能很快定位并解决故障所在,但他们往往不清楚设备是真正如何工作的尤其是那些依据软件运行的设备。
3.考虑到时间成本问题,即使会修,也不一定应该自己去修,耽误的时间可能足够你买好几个新设备了。。。

网友F:
真正掌握了原理没有不会维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的板子都修不好,说明个问题
至少对自己设计的板子没有完全掌握 至少没弄懂
空下来,自己折腾吧,严 ...

真自己倒腾过.折腾了两天,反应在测量值跳动,电源换成电池的,所有IC全部换了,所有电容电阻全部补焊过,故障依旧.我也觉得很奇怪.只好作罢.我测量的是小信号.示波器看到的和正常板子大致相同,之所以说大致,是因为我也闹不清是数字示波器自己的噪声还是信号的噪声.

网友G:
工程师是设计东西的,应该比外面的维修师傅更清楚每个电路的功能和状态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程师是设计东西的,应该比外面的维修师傅更清楚每个电路的功能和状态才对 ...

说的是啊.我开发的时候可是经过反复调试的.电路是自己设计的,参数是自己算的.可是生产出现的不良品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H:
首先,“精通”俩字可不简单。第二,设计者应当给出与维修调试有关的必要的技术文件,以指导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真正掌握了原理没有不会维修的。

赞同春哥!

网友J:
都能设计了没理由不会修啊,建议楼主看看维修类得书籍,看看有关维修方法的,基础得不用看,你都能设计了,基础肯定差不了。

顺便商量商量,你那都有些什么板子啊,可不可以扔给我几块啊,我出邮费。

网友K:
维修靠的是经验,经验是日积月累才能达到的。

网友L:
作为设计者,应该是最会修自己的产品的!

网友I:
维修全靠经验那是熟练工的做法.

网友M:
没有不会修的,只是懒得修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自己倒腾过.折腾了两天,反应在测量值跳动,电源换成电池的,所有IC全部换了,所有电容电阻全部补焊过,故障 ...

从这儿可以看出来,楼主的板可能还有许多地方是没真正搞清楚的,甚至可能产品有很大隐患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这儿可以看出来,楼主的板可能还有许多地方是没真正搞清楚的,甚至可能产品有很大隐患都有可能。 ...

没多少地方的,模拟部分就是一个低通滤波,还有一个差分放大和一个整流.
而且似乎与加工有关.第一个批次不良品明显比后面的高.没搞懂是pcb生产工艺还是焊接工艺的问题.之所以说似乎,仅仅是凭感觉,具体没做统计.

网友N:
我也想学维修

网友O:
买几块进口旧板看看就知道你那里不行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没多少地方的,模拟部分就是一个低通滤波,还有一个差分放大和一个整流.
而且似乎与加工有关.第一个批次不良 ...

那就去了解过程中发什么了,哪些环节会导致错误,如果不深入,那这样的设计是不够的,如果不能考虑周全,包括结构对产品的影响,板材,PCB本身带来的影响,那样的设计也是不够的。

网友Q:
维修比设计简单好多。只会设计不会维修我还真是不相信。。。除非你说的设计是水出来的。。

网友R:
电子的东东,殊途同归,只差学习理解的时间

网友S:
需要维修的产品,说明产品还需改进,或技术或材料或工艺或...

网友T:
啊!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的哦。

网友U:
这说明你只花了20%的精力,做了80%的事情,剩下的20%需要花80%的精力。
搞设计真是一个讨巧的工作。

这样的设计和维修,老板都是怎么给钱的,我到是很感兴趣。

网友U:
不止是最终顾客和老板是你的顾客,生产、测试环节等等都是你的顾客。工艺流程、工人操作、元件批次和离散性等等都是设计所需要考虑的。

开环控制达不到的必然采用闭环控制,不通过维修分析误差,就得不到反馈,就构不成闭环控制。

我猜你学历较高,起码是硕士,因为你的设计风格属于学院派。

网友V:
不会是copy的吧。自己设计的不会修才怪。

网友W:
引用 网友S:
需要维修的产品,说明产品还需改进,或技术或材料或工艺或...

应该说不好维修的产品不是一个好产品,电子产品基本上都需要维修的。

网友X:
自己设计的东西应该烂熟于胸,没有不会维修的理由!

网友Y:
楼主逗大家玩呢

网友Z:
庖丁解牛,逐点击破,哪有不会修的道理,只能说个人适合的方向不同。

网友AA:
楼主属那种玩世不恭的小混混!…心里想着???……

网友AB:
确实不好修啊,如果遇到PCB那种小厂做的,问题基本五花八门的

网友AC:
不会维修,不要说会研发,连个电焊工都不如

网友AD:
一直是分段检测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测。自己做的板子向来自己修。。。

网友AE:
很可能PCB质量就不行,你修了下没修好,就没信心啦,

网友AF:
做为一名曾经以设计为生,现在以维修为生的电工,我的感触是:维修也是一门大学问。维修思考的方法和角度与设计会有不少的差异。设计会从实现目标的方法上着力,会假定很多环节的理所当然,比如想当然的认为PCB、元器件、装配工艺、用户使用环境皆属理想,而会忽略采购环节、生产环节、使用环节的一大堆问题。维修则不单单从电路结构原理分析故障,还会从故障概率、原件可靠性、用户使用情况等方面考虑问题,精深的维修工作考虑问题比设计要更全面一些。

网友AF:
我曾经苦苦寻找一个有点功底的设计人员来加入我的维修工作,但是木有成功。面对没有图纸,各国各款不同型号的待修的电路板,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去干设计要轻松很多。

网友AG:
不会维修自己设计的板子,这个设计肯定有很大的问题。
像LZ描述的,测量信号有波动,这不纯粹是维修的问题,是设计的问题。
设计就要包含前期的故障分析、性能改进。

如果有电子工程师,不会维修简单的家用电器,也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产品设计工程师。

网友AH:
别人的板子可能要花点功夫,自己做的板子基本一查一个准。
从抄板练起,查问题就容易些了。

网友AI:
自己设计的板子,自己维修不了,这样的产品敢量产,等着银行来收拾吧!

网友AJ:
引用 网友H:
首先,“精通”俩字可不简单。第二,设计者应当给出与维修调试有关的必要的技术文件,以指导 ...

同问楼主,你的维修指导文档呢

网友AK:
一般都会

网友AL:
我经常维修一些进口的设备,我个人经验是,不一定得懂得产品实现的原理,但是一定要懂得产品的功能,得懂得查芯片手册,还得经常使用替换法与万用表。前提是产品值得去修,花一天时间去研究,至少得有一千的收益,否则就别去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我也感觉是呀。。。。。不知道你怎么设计的,,
感觉维修很简单呀,,只要有原理图,,电压,信号一个个 ...

调试,反反复复调试好久呢.硬件软件都要调试好久的.不过焊10快板没问题,焊几百块呢?总会有出问题的板子.简单的故障原因能找出来,甚至电源部分布线不好都会进行优化.例如把15mv的纹波降低到一半.但是测量值漂的故障,一直没能找出来.或者说前前后后总共花了好几天,都没能找出来.作罢.小信号,不知道怎么做对照.

网友AN:
引用 网友AF:
做为一名曾经以设计为生,现在以维修为生的电工,我的感触是:维修也是一门大学问。维修思考的方法和角度与 ...

我也曾经以设计为生,现在仍然以设计为生,不过也开始介入维修,说实话要是有那个大神真能100%的修复各种电路板,我还真是服了,即使90%的修复我也很佩服,不是维修水平不行,就像春阳大哥说的那样,理论上讲没有修不好的,如果我自己设计的软硬件,那肯定是100%的修复,无论是什么故障。
可是维修遇到的实际情况是,一部分板子即使能真的修复,凭借我这种有多年设计经验,又有理论经验的大神,我也未必真的要修复那个板子,因为为了搞清楚某些设计,其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已经远远没有劳动的性价比了。
还有一部分板子是即使我这种大神也是真的没有办法修复的,因为那块板子的设计是真的有技术壁垒,有些元件是定制设计的,板子那是相当的复杂,故障又是那么的不简单。

以我自己多年的设计经验以及这段时间的维修经验来讲,维修是个概率问题,板子之所以能修,只是板子坏在了能修之处。简单的板子也不见得能100%修复,简单板子也会坏在难修之处,复杂的板子也不见得是一点不能修复,复杂板子也会坏在简单之处。

总体来讲,修板子不见得挣的钱就少,不见得就比设计简单,有时候要比设计复杂的多。也更闹心。
搞设计不见得就一定能修板子并能有很高的修复率,可能就根本没有那个心思去修。

事实是,如果给人打工去修板子,基本上是没有搞设计工资高的。因为你修的好了修的快了,老板会觉得这个很简单,如果修的慢了,修不好了,老板会觉的你没有水平。所以建议电工要修板子就不用考虑打工了,可以直接自己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