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驱动BLDC波形疑惑?

楼主(2013-09-11):
参考timegate墨鸢设计,BLDC无感电机,采用方波H桥驱动。电机三相的电压波形如图12所示。

而我测试后发现,每相没有慢慢上升的过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电机为感性负载,电压不能突变,我这怎么怎么突变了?如图2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很有可能是换相时间不对

网友B:
就是,连感性负载电压可以突变,电流不能突变都搞错了。

网友C:
亲是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尼量过buck电感端的波新没有?

网友D:
检查一下吧,第二个图是对的,实测的都是2

网友E:
如果要看电流波形图该怎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