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在protel99中如何把若干个元件等间隔的排成一条线?求解答!

楼主(2013-09-11):
小弟使用的是protel99软件,请问如何把若干个元件等间隔的排成一条线?求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选中零件,右击,align,选择各种对齐方式,有顶对齐,底对齐,左对齐,右对齐,水平分布,垂直分布等

网友B:
看来你需重修Protel99 了。。。。。。

网友C:
用对齐方法也可以的
还有个方法,自己建库的时候,所有器件的中心点要统一,然后根据格点来放置器件

网友D:
我更加喜欢元件坐标控制,而不是自动对齐功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更加喜欢元件坐标控制,而不是自动对齐功能。

似乎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需重修Protel99 了。。。。。。

:(

网友E:
用距阵做

网友F:
元件坐标控制,双击元器件直接输入坐标值。在protel里什么其他方法都是得不到你要的。

网友G:
楼上说的那align菜单就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