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F149读IDT7203输出全为0,紧急求助!

楼主(2013-09-11):
各位大神,小弟实在是没招了,调试了好几天了,连个IDT7203都搞不定了,跪求帮助啊。。。
小弟用的是MSP430F149,现在就想通过读取FIFO中数据然后串口发到上位机去,IDT7203写入的数据由前端的ADC产生。小弟目前操作写入时钟2048个后,FF会变低,EF会变高,可是从里面读出来的数据全是0,人为改变输入值输出的也全是0.输出之后FF会变高,EF会变低。整个过程中IDT7203的输入引脚电平一直是1.3V~1.7V之间。
调试了有2天了,完全找不到原因,难道是IDT7203坏了么?
F149主时钟8mhz,FIFO用的IDT7203L50J,下面列上程序求助。

#include "msp430f149.h"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time;i++)
    for(j=0;j<8;j++)
      _NOP();
}

//*************************************************************************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void clock_init()
{
  unsigned char i;
  BCSCTL1 &= ~XT2OFF;//清OSCOFF/XT2
  BCSCTL2 |= SELM_2 + SELS;//8Mhz
  do{
    IFG1&=~OFIFG;//清除震荡标志
    for(i=0;i<100;i++)
        _NOP();//延时等待
  }
  while((IFG1&OFIFG)!=0);//若标志为1,继续等待
  IFG1&=~OFIFG;
  P5DIR |= 0x7F;                            // P5.6,5,4.5.3,5.2,5.1,5.0 outputs
  P5SEL |= 0x70;                            // P5.6,5,5 options
}
//*************************************************************************
//              MSP430内部看门狗初始化
//*************************************************************************
void WDT_Init()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
//*************************************************************************
//               MSP430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
{
  U0CTL|=SWRST;               //复位SWRST
  U0CTL|=CHAR;                //8位数据模式
  U0TCTL|=SSEL1;              //SMCLK为串口时钟
  U0BR1=0x03;               //BRCLK=8MHZ,Baud=BRCLK/N
  U0BR0=0x41;               //N=UBR+(UxMCTL)/8
  U0MCTL=0x00;                //微调寄存器为0,波特率9600bps
  ME1|=UTXE0;                 //UART1发送使能
  //ME1|=URXE0;                 //UART1接收使能
  U0CTL&=~SWRST;               //串口使能
  //IE1|=URXIE0;                //接收中断使能位

  P3SEL|= BIT4;               //设置IO口
  P3DIR|= BIT4;               //设置IO口方向为输出
  P3SEL|= BIT5;
}
//*************************************************************************
//              串口0发送数据函数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IFG1&UTXIFG0)==0);          //发送寄存器空的时候发送数据
    U0TXBUF=data;

}

int main( void )
{
  //-------------------------------------

  WDT_Init();                         //看门狗设置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                        //串口设置初始化
  _EINT();                            //开中断

  //-------------------------IO---------
  //P4输出控制信号,P2输入状态位,P5,P6先输出数据,然后从FIFO读取的时候变成输入数据
  //P4      7       6       5       4       3       2       1       0
  //       W1      R1      RS1      RT1    W2      R2      RS2     RT2
  //P6      7       6       5       4       3       2       1       0
  //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unsigned int i;//定义循环变量
  //-----IO setup---------
  P4DIR = 0xff;//方向为输出
  P6DIR = 0X00;//通过P6IN来输入FIFO输出值

  //------复位--------
  P4OUT = 0XFF;//FIFO_RS=1
  delay_us(10);
  P4OUT &= ~(BIT5 + BIT1);//RS1=RS2=0,FIFO复位
  delay_us(10);
  P4OUT |= (BIT5 + BIT1);//复位结束

    //----------写入FIFO----------
    for(i=0;i<2048;i++)
   {
     P4OUT&= ~(BIT7 + BIT3);//W1,W2拉低
     P4OUT |= (BIT7 + BIT3);//W1,W2拉高
   }

  //-------读出数据-----------
   for(i=0;i<2048;i++)
   {
    P4OUT &= ~(BIT6 + BIT2);
    send(P6IN);
   //while (!(IFG1 & UTXIFG0)); //等待以前的字符发送完毕
    P4OUT |= (BIT6 + BIT2);
   }

  return 0;
}

网友A:
楼主把电路图也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电路图也贴上来看看

贴上图了,两片idt7203,测试的时候只用了一个

网友A:
图片好小,,也没看到P4、P6怎么连的
一般这种问题,最可能的原因还是在操作时序上,有条件的话,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吧

网友A:
英文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好小,,也没看到P4、P6怎么连的。
一般这种问题,最可能的原因还是在操作时序上,有 ...

P4对应W,R,RS控制位,P6对应8位数据,程序的注释里面有对应关系。pdf是有的,哎,就是调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P4对应W,R,RS控制位,P6对应8位数据,程序的注释里面有对应关系。pdf是有的,哎,就是调不对。。。 ...

是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时序和手册上一致否

网友B:
使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是否有信号的?

网友B:
然后单步执行测试相应的io

楼主:
今天又搞了一下午,还单独把7203焊了个板子,但还是不行,今天的数据随机会有1出现,下面是串口发上来的数据,我们实验室条件简陋,连个逻辑分析都没有,示波器还是个坏的,疯了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6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6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7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60 60 6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60 60 60 6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60 60 6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60 60 6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60 60 60 6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60 60 60 6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60 6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F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60 6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6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搞了一下午,还单独把7203焊了个板子,但还是不行,今天的数据随机会有1出现,下面是串口发上来的数 ...

网友C:
看初始化配置的。

网友C:
如果有内部时钟,看看开启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内部时钟,看看开启了么

用的板载的8mhz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初始化配置的。

除了没用示波器,别的都检查过了,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了没用示波器,别的都检查过了,哎

自己写的程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的程序么?

是的

网友D:
楼主移植 一个i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移植 一个iic

不太明白。。。能稍微具体点么大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iic 自己使用模拟口写一个吧。

网友C:
可以参考例程的,这个寄存器就配置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例程的,这个寄存器就配置的不错。

额,谢谢表扬哈~
有空研究研究,现在好不容易搞到一个20MHZ的滤波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谢谢表扬哈~
有空研究研究,现在好不容易搞到一个20MHZ的滤波器

: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能稍微具体点么大神

就是用模拟io写个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