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接触过hx711芯片的吗,做电子称用的!!

楼主(2013-09-11):
有同学做过电子称没,就是用的那个hx711芯片收集和转换,主要不知道驱动程序跟读取程序怎么写,老师也没给电路图,引脚图,时序图,网上资料很少,要是会的话,解答一下吧,万分感谢,谢谢!

网友A:
不是两个脚就能读了么。。。

自己好好看书看手册,手册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两个脚就能读了么。。。

自己好好看书看手册,手册上都有

应该是,可是读不出来啊,够呛~

网友:
我那年也读不出来,废了一下午时间,后来发现还是程序问题,AD引发中断之后,响应中断处理退出前就忘了关闭中断了,结果开始往芯片里面打时钟读数据,读到的都是1,因为每次下降沿输出都引发了中断,无休止的读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