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多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09-11):
请问各位大虾,四层板内电层的电源层,对于多电源的电路板,主电源选取和分割内电层有什么规则吗?比如主电源一般选取多电源的哪个电源?电源有24V,5V,3.3V,1.8V。3.3V和1.8V主要供给芯片工作。希望有经验的大虾们分享下四层板多电源板的画法。

网友A:
电源层中走5 3.3 1.8
看器件所需 电源可以走粗线 也可以铺铜圈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层中走5 3.3 1.8
看器件所需 电源可以走粗线 也可以铺铜圈出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如果你的LAYOUT水平只停留在每个电源都需要单独的电源层,则成本太高了。
只要保证GND是完整的,保证每个电源走线足够粗,滤波电容足够近,无需单独的电源层。

网友C:
在芯片3.3V,1.8V集中的地方,可以在电源层用铺铜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