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米板学习六:ucos-iii

楼主(2013-09-11):
     攸米板的介绍请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60714-1-1.html

    本人在访问www.micrium.com时发现ucos-iii已经发布了。跟ucos-ii做了些比较,发现还是有了不少的提升,例如任务数没有显示,不同的任务可以拥有相同的优先级,相同优先级的任务调度采用时间片轮转法。对一些内核对象,例如信号量,可以在运行过程中创建和删除,不用像ucos-ii那样必须在编译时分配好。内核对象数也没有限制。

    既然已经有了,那就试试吧。按照移植ucos-ii的方法,花了一个多小时居然也调试成功了。当然我并不打算将来使用ucos-iii,因为ucos-ii已经完全够用了,ucos-iii显然适用于更加复杂的系统应用,本身占用的内存空间也较大,而且代码显得比较累赘。例如创建一个任务,就要这样的麻烦

  OSTaskCreate((OS_TCB    *)&AppTask1TCB,
(CPU_CHAR  *)"App LED red flash",
               (OS_TASK_PTR)task_LED_Flash,
               (void      *)(&arg),
               (OS_PRIO    )APP_CFG_TASK_TASK1_PRIO,
               (CPU_STK   *)&task1_stk[0],
               (CPU_STK_SIZE)(APP_CFG_TASK_TASK1_STK_SIZE / 10),
               (CPU_STK_SIZE)APP_CFG_TASK_TASK1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延时函数的参数也从一个变成了三个
    OSTimeDly((OS_TICK )led.interval,
              (OS_OPT  )OS_OPT_TIME_DLY,
              (OS_ERR *)&err);

     总之感觉比较的麻烦。将来我提供的攸米板的实例都是基于ucos-ii的。 这次ucos-iii的代码仅仅作为一个参考,大家有时间看看。

    实现的功能和“攸米板学习五:ucos-ii”完全相同,请访问  https://bbs.21ic.com/icview-618923-1-1.html,移植的方法也类似,这里就不多说了。

关于源代码

1. 在IAR EWARM 6.40下编译通过,选用的调试端口是ST-LINK。

· 在目录EWARM,打开project.eww。

· 选择菜单project->rebulid all

· Download, 执行。

2. 工程文件架构请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c8e750101eu4s.html

3. 源代码下载
http://yunpan.cn/QGQcyZqgzvKJT

网友A:
好东西   不错   谢谢了  楼主   资料下载了   花时间好好消化消化  谢谢你

网友B:
IAR从什么时候开始支持ucosiii的?我的6.3不行。

网友C:
好资料   必须要顶一个   谢谢了   需要好好消化消化   谢谢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