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功放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3-09-11):
如图,做了个语音功放电路,能清晰播放语音文件,但是只要停止播放,喇叭就会有 嗡嗡 的声音并且还很明显,还有就是每当设备GPRS 拨号上线和上线与服务器通信成功后   喇叭就会有杂音!!!求大神指导!!现在DSP直接在播放完成后给 这部分停电!!!只有工作时才上电!!

网友A:
加强电源滤波

网友B:
电源受到干扰可能性最大,强烈要求详查电源部分

网友C:
DSP直接在播放完成后给 这部分停电,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还能够省电.
不过最好找一找噪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P直接在播放完成后给 这部分停电,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还能够省电.
不过最好找一找噪声源. ...

因为要用GPRS 或者C网wifi模块上网连接服务器,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因为平时手机靠近音响,只要有来电或者短息,音响都会 嗡嗡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强电源滤波

这个如何做啊,仅仅是用磁珠 和多加104  没什么效果!!!

3楼也许能有效

网友C:
平时手机靠近音响,只要有来电或者短息,音响都会 嗡嗡嗡的,
这么说:  输入回路里有天线在接受外面的电磁干扰呢, 增加滤波和屏蔽措施

网友D:
首先检查噪音来自功放前还是功放后,可以断开功放,用耳机来听输入信号。如果在功放前就有噪声,检查语音芯片相关软硬件;如果来自功放后,检查是否增益太大,如果来自空间干扰,在输入输出增加滤波环节。

网友E:
射频信号引起的TDD noise 可能性较大。频率为217.7HZ!加强900   1800 MHZ的滤波处理。详细看手机TDD noise 处理

网友F:
说明你的底噪音 有点大,可以试试1.按照功放推荐的PCB排版;2,功放外围电路参考规格书3.如果可以增大输入信号的幅度,减少功放放大倍数。

网友G:
图明显画错了

网友H(2013-11-04):
学习。。。。请问下楼主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后面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I:
耦合和去藕的问题